FP-XC30T与FP-XC60R的通信问题

楼主(2012-09-12):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用FP-XC30T与FP-XC60R通信两台PLC通信时,我只要有一台的LD数据改变,另一台的PLC的同一个编号的LD也收到相同的数据就可以了,通信发送模块两个都是用COM6,COM1口对接,须不须要写什么指令,在改变一台PLC上的LD数据时,另一台的PLC的相同编号LD也能收到。。。还是直接把线接好了,改变一台的LD,另一台的LD也会跟着变呢?

有用过的大侠高手们帮忙解答一下,谢谢谢谢!!

网友A:
设置好就行了

松下的两台PLC通讯不麻烦

www.ytleader.cn

楼主:
追问,像下边的解释好就是不用什么指令直接就能接收了,我要的也是这种功能,应该也可以这样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米兰关于设置好就行了 松下的两台PLC通讯不麻烦www.ytleader.cn

像下边的解释好就是不用什么指令直接就能接收了,我要的也是这种功能,应该也可以这样做吧?

网友A:
你这不是搞得挺明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米兰关于设置好就行了 松下的两台PLC通讯不麻烦www.ytleader.cn

还有再请教一下,在PLC系统寄存器中的COM1口设置的为MODBUS还是设置为PC-LINK呢?还是其他的?谢谢!!

楼主:
对:ac 米兰关于你这不是搞得挺明白的

呵呵!!因为没用过,所以想问一下用过过的前辈,让做过的前辈确认一下````

网友C:
直接换成国产的PLC.

网友A:
没用过 自己做出来才更有意义。

网友D:
LD不需要编程,设置好了就干啦,。。。。。。。。。。看看,F145 指令。

网友E:
http://huifakeji.taobao.com/ 欢迎来小店看看,有您需要的。

网友F:
LD不需要编程,看看这:

网友F:
找FPX的说明书看看就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