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求助

楼主(2012-09-12):
我根据这个要求做的程序唯独AQW0的错误是存储区错误,求助各位高手

楼主:
对不起大家是我的局部变量设置错了

网友A:
问题搞定啦 ?????? 正在学习 200 的基本知识,楼主的那个控制块做得好好,有些看不太明白呀, 200 的你调用的控制块 输出的也在左边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搞定啦 ?????? 正在学习 200 的基本知识,楼主的那个控制块做得好好,有些看不太明白呀, 200 的你调用的控制块 输出的也在左边 ?

网友C:
AQW0为模拟量速出,给它的输入应为数字量0~32000。你的速度给定应为0~10V,不应采用REAL形式,而应用WORD。即输入值应为0~32000(将0~10V转换为数字量的值),用此值传给AQW0即可。最好的办法:将0~10V送给模块的另一路输入端(输入应设0~10V电压输入形式)如AIW1,编程时将AIW1传送给AQW0即可。

网友D:
还是没搞明白哪儿错了,请问能来个高手解答一下么,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