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2台电动机的快慢,要考虑哪几个参数?????

楼主(2012-09-12):
  有2只电动机如何用变频器来控制其速度,动作要求简单的:按启动按钮,2台电动机起动,但必须要同步,因为在流水线上的,电动机的快慢要好调,用什么来调???我现在就是不知道这变频器上要考虑哪几个参数,快慢用什么来调???请知道对于这动作要求的师傅,告诉我一下,先谢谢了!哪几个参数要考虑的!!

网友A:
1.你是两台电机各用一台变频器,还是两台电机共用一台变频器?共用一台变频器的话,变频器所选功率应该是两台电机功率之和朝上。

2.调速的话可以用变频器自带电位器或者自己外接电位器调节均可,还有端子也可以调节,具体看参数说明书!

3.你用的是什么品牌变频器?参数的话 电机启停、电机转速提升时间,停止减速时间、频率给定方式等 这些是变频器通用都要设的参数吧!

网友B:
有多种方法控制,关键是你用在什么设备上,精度需要如何,像起重设备,用施耐德变频器,二台电机安装编码器,变频器上安装一个同步卡,详细见说明书。另一种,精度不高的,一台电机为主机,另一台电机为付机,主机是个按照设定值旋转,付机是根据主机的动差,用一个模拟量传感器或者电位器来控制付机变频器的补偿调速。我说说简单,你做做真的是有点难。多看一点这方面的书或者资料。我只能给你提个头。看看,别的师傅能否解释的详细点。

网友C:
你可以重点参看一下双变频包装机的控制方法

网友D:
你那边是什么行业的?什么机器应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