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VF-A5P 故障OC1P OC2P OC3P 急

楼主(2012-09-13):
我一台东芝VF-A5P     老是报故障OC1P  OC2P OC3P  OCL  过流, 每次都是用几分钟,有时20秒,故障在这几个里面来回换,OC1P出的次数多点  ,我把3个模块拆下量了下,是智能的,我比较了下阻值,3个都一样, 我带电机和不带电机都一样,求各位大哥帮帮忙

网友A:
基本判断是硬件问题,如果自己愿意修的话:

1、看一下电流的霍尔取样元件是否正常。

2、放大处理电路是否正常。

3、周围是否有干扰型号产生,用示波器监视一下采样电流。

网友B:
这就是说老天爷让你扔掉日本货了

网友C:
报过流的,主要是下面几个原因:

1、存储芯片出现问题或是厂家参数已经改变

2、霍尔出问题或是接线松动

3、电流检测电路,特别是运放芯片有问题

4、力气不够大,一般供应商都会告诉你加大加速时间,其实很多情况下都是因为力气不够大导致的,加大加速时间很多场合确实可以有效

5、干扰的问题,但是既然是东芝的,出现几率那么大,应该不是干扰的问题

网友C:
补充一下,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量一下模块是否炸了

楼主:
对:深圳市华翔电气关于报过流的,主要是下面几个原因:1、存储芯片出现问题或是厂家参数已经改变2、霍尔出问题或是接线松动3、电流检测电路,特别是运放芯片有问题4、力气不够大,一般供应商都会告诉你加大加速时间,其实很多情况下都是因为力气不够大导致的,加大加速时间很多场合确实可以有效5、干扰的问题,但是既然是东芝的,出现几率那么大,应该不是干扰的问题内容的回复:

报完过流,现在又报过压了,问题找到了,气死我了,也就是几个光耦在作怪,是光耦性能不良,我都触发过光耦都没问题,但是我换了光耦就没问题了,现象很奇怪。现在我运行几小时都不出错了

网友C:
东芝的机器会因为光耦的性能有问题,这真是有点稀奇。是不是维修过了?

楼主:
对:深圳市华翔电气关于东芝的机器会因为光耦的性能有问题,这真是有点稀奇。是不是维修过了? 内容的回复:

我也没搞明白,又报过压又报过流的,换上光耦就好了,没有维修过的

网友C:
是那部分电路的光耦,报过压也会跟光耦有关?是不是开关电源出问题?

楼主:
对:深圳市华翔电气关于是那部分电路的光耦,报过压也会跟光耦有关?是不是开关电源出问题?内容的回复:

这款用的是3个智能模块,驱动的光耦 tlp559  换了6个  就没问题了,原来故障是报过流OC1P 2P 3P  在开机到电机转到30HZ 报错 ,我拆下把模块重新打硅脂,接触器,风扇 灰尘都处理了,在装机启动 还是报过流,在关电重启就报过压(OP1 OP2 OP3) 我还怀疑是主板有问题,最后我把智能模块的外围光耦TLP559换了,还有3个TLP558没换,是因为市场没有现货,我就死马当活马医,换了光耦就好了,带37KW电机运行几小时很稳定,3相输出电流很一致,很奇怪吧,这问题竟然是光耦引起的,都没有依据,搞不明白

网友C:
驱动光耦有问题当然很恐怖,但东芝那么好的品牌,品质很过硬的,居然没用过就出先这样的问题,实在很不理解,不过算是学习了

网友D:
过流的话,排除霍尔以及驱动能力老化以外,只能选择更换光耦了。。不过过压竟然也是光耦作怪 这个有点不可思议。或者这个过压就是一种偶尔的误报警呢?不管怎样,算是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