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振动单位峰峰值mm和速度值mm/s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楼主(2012-09-13):
来源: 文章出自我爱方案网。   发布时间: 2012-07-18 07:41   16 次浏览   大小:  16px  14px  12px

峰峰值是指振幅,速度是指速度的最大值,还有一个是加速度,也就是速度的变化的快慢.位移对时间的导数是速度,速度对时间的导数就是加速度

2π×频率×振动位移值=振动速度值

3000r/min对应50HZ,振动稳定时,该公式差不多)

就EPRO系统而讲。瓦振在正常校验卡件时所用是速度传感器。其测量出是振幅的特征值。如物理公式。设振动运动方程是正弦波。A=asinwt则速度为V=awsinwt它们的特征值相差如上楼所说。所以一般TSI厂家校验振动探头时给出速度传感器的灵敏度。而后根据卡件的量程设定算出应该的正弦波有效值。不仔细说了。总之在相同的有效电压输入下,频率低则峰峰值 高。而且现场带度传感器过来的信号不能简单地用万用表测量。它们可能分为不同的倍频进行问题分析。大多数电厂都不引进分析系统。所以振动专家也不容易呀。
对于轴振则不用非常考虑频率的问题。但新的数字卡件也引入了很多这方面的功能。这太深了。知道上述问题也就可以在电厂够应用了。
mm/s是振动速度值,一般采用10~1KHz范围内的均方根值,也就是说的振动烈度。7丝就是70um,是振动位移值。一般衡量汽机或者大型设备采用振动位移标准来衡量设备振动情况,普通的电机或者泵采用振动速度值,详见国标10086。

mm是振动幅值,用户,特别是电厂,考核的是振动幅值。

mm/s是振动速度,电机的国家标准考核的就是振动速度。

mm/(s^2)是振动加速度,一般用于高速电机的振动评定。

在实际应用中,有可能振动幅值合格,但振动速度不合格;也有可能振动速度合格,但振动幅值不合格,在实际应用中出现过这种情况的。

一般电机厂用的测振动的仪器有三档,分别测振幅、振动速度和振动加速度。

mm、mm/s、mm/(s^2)是不可能相互转换的。mm是距离单位;mm/s是速度单位;mm/(s^2)是加速度单位。
mm振动位移:一般用于低转速机械的振动评定; mm/s振动速度:一般用于中速转动机械的振动评定; mm/(s^2)振动加速度:一般用于高速转动机械的振动评定。

mm/s也不是mm和s去和设备转动中的位移和时间挂钩,只是速度的单位,说的是转动造成的设备振动速度的大小。同样的mm/(s^2)说的是振动的加速度的大小。

工程实用的速度是速度的有效值,表征的是振动的能量,加速度是用的峰值,表征振动中冲击力的大小

为什么要测振动加速度:如果有裂痕或松动的话,机械会产生振动,测振动加速度可以大概判断故障程度,可以预防严重的破坏

磁电式速度传感器不需要物理接触,通过磁电感应原理来测量速度的,而压电加速度计需要必要的物理接触,通过感知力的大小而转化成对应的速度显示出来的,测量振动,要用加速度传感器.F=at .加速度才可以真实反映振动力.

网友A:
小黑,开始折腾振动检测了?需要资料的话,嘿嘿,你懂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