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机控制系统发展现状和前景

楼主(2012-09-13):
来源: 百度文库   发布时间: 2012-08-05 11:43   12 次浏览   大小:  16px  14px  12px

交流电机控制系统发展现状和前景

1.交流电机的控制方法的发展

1)恒定压频比控制方式,它根据异步电机等效电路进行变频调速。其特点是:控制电路结构简单、成本较低。电压是指基波的有效值,改变电压只能调节电动机的稳态磁通和转矩,而不能进行动态控制。控制曲线会随负载的变化而变化,转矩响应慢、电机转矩利用率不高。

2)矢量控制方式。交流传动控制理论及实践终于在70年代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即出现了矢量控制技术。其实质是将交流电动机等效为直流电动机,分别对速度、磁场两个分量进行独立控制。通过控制转子磁链,以转子磁通定向,然后分解定子电流而获得转矩和磁场两个分量,经坐标变换,实现正交或解耦控制。这样,通过坐标变换重建的电动机模型就可以等效为一台直流电动机。矢量控制的方法实现了异步电机磁通和转矩的解耦控制,使交流传动系统的动态特性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开创了交流传动的新纪元。然而,在实际系统中,由于转子磁链难以准确观测,以及矢量旋转变换的复杂性,使得实际的控制效果不如理论分析的好。

这是矢量控制技术在实践上的不足之处。交流传动领域的专家学者也都针对矢量纯电动汽车交流异步电机及整车总成控制器的开发技术研究控制上的缺陷做过许多研究,诸如进行参数辨识以及使用状态观测器等现代控制理论,但是这些方案的引入使系统更加复杂,控制的实时性和可靠性降低

3)直接转矩控制方式。直接转矩控制是近年来继矢量控制变频调速技术之后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的具有高性能的交流变频调速技术。1985年德国鲁尔大学Depenbrock教授首次提出了直接转矩控制的理论,接着1987年把它推广到弱磁调速范围。这种控制方式是使定子磁链依照正六边形轨迹运动,由于正六边形的六条边分别与六个非零电压空间矢量对应,因此可以通过三个施密特触发器来简单切换逆变器的六个工作状态,直接通过六个非零电压空间矢量实现磁链轨迹控。与其它方式相比,这种控制方式结构简单,在输出同样的频率时元件开关次数最少,开关损耗也小,因而在要求元件开关频率不能太高的大功率场合得到广泛应用。由于在这种方法中定子磁链是按照六边形轨迹运动的,故电压、电流波形畸变比较严重,低速时转矩脉动较大,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直接转矩控制的性能发挥。直接转矩控制的另一种形式是由日本学者Takahashi提出的,是一种定子磁链运动轨迹近似为圆形的控制方案。这种方法通过实时计算电机转矩和磁链的误差,结合电机定子磁链的空间位置来选择相应的开关矢量。由于磁链运动轨迹近似为圆形,电压、电流中的谐波含量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但控制系统显得复杂一些,这种控制方式能充分发挥新型电力电子器件的开关频率优势,因而在中小功率场合获得广泛应用。

直接转矩控制相对于其它控制具有以下特点:

1)直接转矩控制直接在定子坐标系下分析交流电动机的数学模型,控制电动机的磁链和转矩。因此它省掉了矢量旋转变化等复杂的变换与计算,信号处理工作特别简单,易于实现实时控制。

2)直接转矩控制磁场定向所用的是定子磁链,而矢量控制磁场定向所用的是转子磁链,定子磁链的观测模型要比转子磁链的观测模型简单得多,而且受电机参数变化的影响较小。

3)直接转矩控制采用空间矢量的概念来分析三相交流电动机的数学模型和控制其各物理量,使问题变得特别简单明了。

4)直接转矩控制强调的是转矩的直接控制与效果。它包含有两层意思,直接控制转矩和对转矩的直接控制。直接转矩控制从控制转矩的角度出发,它强调的是转矩的直接控制效果,因而它采用离散的电压状态和六边形磁链轨迹或近似圆形磁链轨迹的概念。而对转矩的直接控制是指利用直接转矩控制技术对转矩实行直接控制。其控制方式是,通过转矩两点式调节器把转矩检测值与转矩给定值作滞环比较,把转矩波动限制在一定容差范围内,容差的大小由频率调节器控制。因此它的控制效果取决于转矩的实际状况。它的控制既直接又简化。对转矩的这种直接控制方式也称之为直接自控制。这种直接自控制的思想不仅用于转矩控制,也用于磁链量的控制和磁链自控制,但以转矩为中心来进行综合控制。

2.交流电机的直接转矩控制发展现状

直接转矩控制方案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各方面性能都在不断提高,并己进入到实用阶段,国外目前己成功应用于大功率高速电力机车、地铁和城市有轨电车等主传动系统中。其中穿越英吉利海峡的高速列车采用的就是直接转矩控制系统。德国和日本在这方面的研究居于领先地位。但是直接转矩控制作为一种诞生不久的新理论、新技术,又有其不完善、不成熟之处,有些问题甚至成为它发展难以逾越的障碍。正是由于以上原因,直接转矩控制技术成为当今世界范围内交流调速控制技术研究的重点。下面介绍直接转矩控制技术的几个研究热点问题:

1)定子磁链补偿和定子电阻辨识

传统的直接转矩控制系统中,磁链的计算要用到定子电阻,在中高速时,如

果忽略定子电阻,对计算结果影响不大,系统仍具有很高的控制精度。但在低速时,定子电阻上的压降分量比重很大,忽略定子电阻或认为是常数将使所计算的磁链幅值、相位偏差很大。因此,如果能对定子电阻进行在线辨识,就可以从根本上消除定子电阻变化带来的影响。直接的思路是从电机的数学模型出发,经过各种数学变换和运算,计算出定子电阻。从求解过程看,此方法的弊病在于要用到较多的电机参数,还需要引入转子电阻值,对参数的依赖性较大,而且实现比较复杂。其它的方法有模型参考自适应方法MRASmodel refrence adaptive system)、卡尔曼滤波器算法、神经网络以及用模糊理论构造在线观测器对定子电阻进行补偿,目前这些研究的仿真结果表明在线辨识是一个可行而有效的途径,但尚无满意的解决方案。

2)转速辨识

在速度检测方面,传统的控制系统要求有速度传感器,存在成本高、安装维护困难、系统易受干扰、可靠性降低、不适于恶劣环境等弊端。因而如果能在线进行转速辨识,速度传感器的问题也就解决了。现有方案一般是从定子磁通和转子磁通之间的关系入手,推导出简单的转速估算公式,仅需知道定子电压和电流就可计算转速。但这只适用于中高速以及系统动态速度性能要求不高的场合。使用卡尔曼滤波用于估算电机转速,仍是十分有力的工具。实验表明,转速估算值与实际值非常接近,既使在极低速情况下,估算误差仍很小,但随电机参数变化而变大,需要考虑温度对参数的影响,应用受到限制。另外还有学者从电机的非理想特性出发,采用齿谐波信号、饱和凸极检测等方法来实现对速度的辨识。

3)低速区存在的其它问题

低速时转矩脉动、死区效应和开关频率的问题也比较突出。当控制系统用全数字化实现时,采样周期是固定的,在一个采样周期内,转矩的增加量和减少量纯电动汽车交流异步电机及整车总成控制器的开发技术研究是不同的,于是产生低频锯齿波分量,它在低速时的频率较低,幅值很大,影响系统低速性能。

4)磁链调节和转矩调节的细化改进

直接转矩控制根据磁链调节器和转矩调节器的输出选取空间电压矢量,不同的电压矢量对磁链、转矩有不同的作用。传统的直接转矩控制磁链调节器、转矩调节器均为单滞环控制,即只有一个容差。国内有学者提出双滞环调节器理论即每个滞环有两个容差,磁链、转矩偏差情况被细化,可据此选取相应的电压矢量。偏差越细化,电压矢量的作用越精确,这样,不仅改善了直接转矩控制系统的动静态特性,也减小了磁链、转矩的脉动。

5)智能开关状态选择器的研究

磁链调节和转矩调节由容差决定,容差本身是一个难于控制的模糊量。有学者提出模糊开关状态选择器的概念,选择器的输入为转矩误差、磁链误差和磁通角的模糊量。

3. 交流电机的直接转矩控制发展前景

直接转矩控制的发展得益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控制理论和智能控制理论是人们改进直接转矩控制系统最主要的理论依据;高性能的数字信号处理器和众多新型器件的出现,则为改进直接转矩控制系统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现在,人们对直接转矩控制系统的研究往往还是从改善系统某些性能出发,对所用的理论思想进行部分的改进。也就是说,整个领域的研究还基本停留在一个局部完善的水平上,而没有达到全面提高的层次。

由于近期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人们现在对直接转矩控制的认识更加深刻,对各种局部性能的改善也有了更多的选择方案。因此,追求整体性能最优将成为今后直接转矩控制研究的主要方向。通过改进系统各组成环节的内部结构来提高系统性能,其效果是非常有限的,从软件方面着手改进系统将是今后的大势所趋,智能控制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成为整个系统的控制核心。近几年发展起来的将神经网络和模糊控制结合起来的神经网络或神经网络模糊控制肯定会成为直接转矩控制的重要手段,用DSP实现的直接转矩控制系统的全数字化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