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输出频率接近50hz时突然失速

楼主(2012-09-13):
变频器ACS800-01

用于提升机

变频器设置输出三档速度200、500、900

电机额定转速985,加速时间5秒

近期大约平均一星期出现一次事故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

从静止开始提升向上,手柄控制从0位直接拉三档

运行约5-6秒,吊钩忽然坠落(吊钩重量为5.5吨,额定起重量11吨)

手柄回零变频器输出制动器动作可以完成机械制动

但保持上升指令时无法阻止吊钩坠落

请教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A:
手柄回零变频器输出制动器动作可以完成机械制动

但保持上升指令时无法阻止吊钩坠落

上升的时候,变频器是不会发出制动器动作信号的,监控一下,上升的时候变频器电流情况吧?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手柄回零变频器输出制动器动作可以完成机械制动但保持上升指令时无法阻止吊钩坠落上升的时候,变频器是不会发出制动器动作信号的,监控一下,上升的时候变频器电流情况吧?内容的回复:

在坠落的时候,上升指令无法缓解下坠,只能手柄回零是机械抱闸作用。

但是想监控电流目前也很困难,据反应平均7至9天才能发生一次坠落

网友B:
这属于溜钩啊,建议检查编码器及编码器连接和周边。

网友C:
建议重新做个电动机辨识试试!

网友A:
据反应平均7至9天才能发生一次坠落,变频器用多久啦,是不是老化,带载能力降低啦。。。。。。。。

网友D(2012-10-15):
楼主介绍的情况不是很清楚,简单分析下:
变频器自身的报闸信号 是由速度控制的 在67.06控制的 超过此速度报闸通电打开
 在手柄零速时能关闭 可能是速度降到此速度以下 报闸断电关闭,或者是由于下落中故障引起的报闸断电关闭
在行车应用时一般故障信号和变频器前端的接触器是关联的,也就是故障时为了保证安全 变频断电强制报闸断电关闭
再重新上电的话 变频器相当于故障复位,是看不到故障的,请查阅故障记录看是否有可疑的故障记录
如果上升命令无法阻止溜车的话 请监控3个档位对应的DI状态值,必要的话请先更换3个档位对应的继电器
一周出现一次的话 呵呵 软故障  一个个排除吧 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网友E:
溜钩情况,还是需要检查下参数设定,比如变频器的应用宏设定不对?提升机是选择:CRANE 和
M/F CTRL这两个;然后你需要检查的参数是:

99 START-UP DATA
99.2 APPLICATION MACRO CRANE 62 TORQUE MONITOR
99.3 APPLIC RESTORE NO 62.1 TORQ MON SEL TRUE
99.4 MOTOR CTRL MODE ? DTC 62.2 SP DEV LEV 10 %
99.5 MOT NOM VOLTAGE ? 0 V 62.3 TORQ FLT TD 600 ms
99.6 MOTOR NOM CURRENT ? 0.0 A 62.4 SP DER BLK LEV ? 13 % /s *)
99.7 MOTOR NOM FREQ ? 50.0 Hz
99.8 MOTOR NOM SPEED ? 1 rpm 63 FAST STOP
99.9 MOTOR NOM POWER ? 0.0 kW 63.1 FAST STOP TYPE 11 NOT USED
99.10 MOTOR ID RUN ? ID MAGN 63.2 FAST STOP TYPE 12 ? NOT USED
99.11 DEVICE NAME ?
64 CRANE
10 DIGITAL INPUTS 64.1 STAND ALONE SEL TRUE
10.1 BRAKE ACKN SEL
DI1
64.2 CONTIN GEAR FALSE
10.2 ZERO POS SEL
? DI2
64.3 HIGH SPEED LEVEL 1 98 %
10.3 SLOWDOWN-N SEL
? DI5
64.4 DEADZONE A ? 0 %
10.4 FAST STOP-N SEL
? DI6
64.5 DEADZONE B ? 0 %
10.5 POWER ON ACKN SEL
? NOT USED
64.6 REF SHAPE 20
10.6 SYNC SEL
NOT USED
64.7 SLOWDOWN SPEEDREF ? 25 %
10.7 CHOPPER FLT-N SEL
? NOT USED
64.8 ZERO POS OK TD 0.3 s
10.8 STEP REF2 SEL
NOT USED
64.9 TORQUE REF SCALE 1.00
10.9 STEP REF3 SEL
NOT USED
64.10 CONTROL TYPE ? JOYSTICK
10.10 STEP REF4 SEL
NOT USED
64.11 MINIMUM REF 0.0 %
10.11 HIGH SPEED SEL
NOT USED
64.12 JOYSTICK WARN TD 400 ms
10.12 SNAG LOAD-N SEL
NOT USED
64.13 STEP REF LEVEL 1 10 %
10.13 ACCELERATE SEL
NOT USED
64.14 STEP REF LEVEL 2 25 %
10.14 FB STOPLIM SEL NOT USED 64.15 STEP REF LEVEL 3 50 %
10.15 ELSHAFT ON SEL NOT USED 64.16 STEP REF LEVEL 4 100 %
20 LIMITS 66 TORQUE PROVING
20.1 MINIMUM SPEED ? (calculated) 66.1 TORQ PROV SEL ? FALSE
20.2 MAXIMUM SPEED ? (calculated) 66.2 TORQ PROV FLT TD 0.5 s
20.3 MAXIMUM CURRENT A ? 200 % Ihd (A) 66.3 TORQ PROV REF 20 %
20.4 MAXIMUM TORQUE ? 200 %
20.5 MINIMUM TORQUE ? -200 % 68 POWER OPTIMIZATION
20.6 OVERVOLTAGE CTRL OFF 68.1 POWOPselect? FALSE
20.7 UNDERVOLTAGE CTRL ON 68.2 BASE SPEED ? 100 %
20.10 SPEED LIMIT AI3 100% 68.3 POWOP AUTOTUNE SEL FALSE
68.4 INERTIA TOTAL UP ? 3 KGM2
21 START/STOP 68.5 INERTIA TOTAL DWN ? 30 KGM2
21.1 START FUNCTION CONST DC-MAGN 68.6 TQLIM UP ? 100 %
21.2 CONST MAGN TIME ? 500 ms 68.7 TQLIM DWN ? 75 %
68.8 POWOP RESET LEV 12 %
23 SPEED CTRL 68.9 T MAX ? 500 %
23.1 GAIN ? 10.0
23.2 INTEGRATION TIME ? 2.50 s 69 REFERENCE HANDLER
23.3 DERIVATION TIME 0.0 ms 69.1 SPEED SCALING RPM ? 1500 rpm
23.4 ACC COMPENSATION 0.00 s 69.2 ACC TIME FORW ? 5.0 s
23.5 SLIP GAIN 100.0 % 69.3 ACC TIME REV ? 5.0 s
23.6 AUTOTUNE RUN ? NO 69.4 DEC TIME FORW ? 5.0 s
23.7 FEEDB FILTER TIME 4 ms 69.5 DEC TIME REV ? 5.0 s
23.8 SPEED STEP 0.0 rpm 69.6 S -RAMP TC 0.0 s
69.7 RAMP SCALE LOCAL 2.0
27 BRAKE CHOPPER 69.10 RAMP RATE=1 TRUE
27.1 BRAKE CHOPPER CTL ? OFF (R2&R3=ON)
27.2 BR OVERLOAD FUNC ? NO 98 OPTION MODULES
27.3 BR RESISTANCE ? 100.00 ohm 98.1 ENCODER MODULE ? NO
27.4 BR THERM TCONST ? 0.000 s 98.2 COMM. MODULE NO
27.5 MAX CONT BR POWER ? 0.00 kW 98.3 CH3 NODE ADDR 1
27.6 BC CTRL MODE AS GENERATOR 98.4 CH0 NODE ADDR 1
98.5 DI/O EXT MODULE 1 ? NO
50 PULSE-ENCODER (visible when 98.1 is activated) 98.5 DI/O EXT MODULE 1 ? NO
50.1 ENCODER PULSE NR ? 1024 98.7 AI/O EXT MODULE 1 ? NO
50.2 SPEED MEAS MODE A_-_B_-_
50.3 ENCODER ALM/FLT FAULT
50.4 ENCODER DELAY 1000 ms

参数表摘自ACS800提升机传动控制固件手册!

网友F:
   这属于溜钩啊,建议检查编码器及编码器连接和周边, 我们原来有一台 CT 伺服拖的上下运行的测量平台也是偶会自动从高处掉下,后更换伺服电机正常!

网友G:
做辨识,如果辨识做辨识还是老情况,更换功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