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P带漏电断路器,只接2P,工作时会跳闸吗?

楼主(2012-09-13):
请大侠给个合理的解释

网友A:
1,一种是直接就跳,因为没有三相电流平衡的可能性

2,一直不会跳,就是漏电也不会跳,无法检测三相永远不平衡

网友B:
看你接的是那两个了   可以用 没有漏电功能 跟断路器一样

网友C:
1.  不会跳..

2.如接了L和N   漏电会跳..

楼主:
对:阿水--王者之师关于1,一种是直接就跳,因为没有三相电流平衡的可能性2,一直不会跳,就是漏电也不会跳,无法检测三相永远不平衡内容的回复:

阻性负载星形连接三相不平衡的情况下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  不会跳..2.如接了L和N   漏电会跳..

除了接L N漏电会跳, 其他不会。  无论如何只要零序电流互感器   输出端不为0,就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1.  不会跳..2.如接了L和N   漏电会跳..除了接L N漏电会跳, 其他不会。  无论如何只要零序电流互感器   输出端不为0,就跳。

接任何两根都会正常使用,漏电就跳,不漏电就不跳。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网友D 的回复内容:引用 网友C:1.  不会跳..2.如接了L和N   漏电会跳..除了接L N漏电会跳, 其他不会。  无论如何只要零序电流互感器   输出端不为0,就跳。 接任何两根都会正常使用,漏电就跳,不漏电就不跳。

有解释吗?

楼主:
对:阿水--王者之师关于1,一种是直接就跳,因为没有三相电流平衡的可能性2,一直不会跳,就是漏电也不会跳,无法检测三相永远不平衡内容的回复:

对不起各位是我个人表述有问题,现在做了一下试验,

1、在3P+N漏电断路器的上端头只接2P或3P、只有在A相接电源的时候,断路器才会跳闸,A相不接的情况是不会漏电跳闸

2、在3P漏电断路器的上端头只接2P、只有在A相接电源的时候,断路器才会跳闸,A相不接的情况是不会漏电跳闸

3、如果在4P、3P漏电断路器上端头全部接线,则下端头不露接哪2相都会跳闸。

4P漏电断路器在只接2P的情况下:1、接A相情况下可以漏电跳闸。2、只能当断路器使用,不会跳闸。

我个人需要的答案是6楼大哥给的答案。

至于什么原理还要继续查看漏电断路器原理。谢谢各位

针对1、2,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