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用PTO输出单段脉冲输出可是示波器测不到输出,望指点

楼主(2012-09-13):
我用的plc是 CPU224 AC/DC/继电器 的,程序是手册里的,根据硬件改了一下周期,脉冲数数据,输出Q0.0公共端是接地,我是新手,望前辈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顶顶顶

http://huifakeji.taobao.com/ 欢迎来小店看看,有您需要的。

网友B:
怎么没有人回复呢,在线等!!!

网友C:
脉冲周期/宽度,或者说占空比是/示波器是什么样的

网友B:
王者之师,你好,我的周期设的是50us的,脉冲宽度使用PTO    输出是50%的吧,示波器输出的是一条在0上的直线,这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D:
继电器的输出频率最大最大50Hz,周期是20ms,你50us的周期,机械触点反应不过来

网友B:
welfare87 你好
 CPU224 AC/DC/继电器 它的脉冲频率最大不是有20khz吗?

网友E:
应选用晶体管输出的PLC。

楼主:
我现在使用这plc先把程序编好,编好程序

那我现在按welfare87 说的改了反应周期,可是是听到了继电器的响声,但示波器还是测不到输出

楼主:
问题解决了,改大响应时间,并且我的公共端接错了,应该接24v才行

在这里谢谢大家啦!

网友F:
你用继电器型的做这种脉冲,估计它的寿命会很短。。。继电触点这么高的开关频率受不了的。。建议选晶体管的PLC。。

网友G:
继电器的CPU  不适合发高速脉冲哦,而且高频率的话,机械触点也是反应不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