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和三菱FX2NPLC通讯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2-09-13):
昆仑通态和三菱FX2NPLC通讯程序怎么写,是要把通讯格式在PLC里设置好还是写梯形图程序,能发个样本给我么

网友A:
我也想要,能给我吗.......

网友B:
连线 通讯参数正确就行了

什么通讯程序??

网友C(2013-02-21):
MCGS通用串口父设备里面有,直接选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