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anasonic)PLC
变频器与伺服器匹配的比例问题

楼主(2012-09-13):
求助帖
50分-已结帖
想请教各位大侠,我们现在有一台设备还有要联控功能,设备里还有VF100的变频器和三洋的伺服器,比如说,变频当前的速度30HZ,伺服的脉冲频率为5000HZ,此时两个传送带是匹配的,现在要说联控功能了,就是我们只要随意给一个伺服或变频器加/减速这两个还是得匹配得上,比如说变频要加到35HZ,那伺服要加到多少才跟得上变频器的速度吖?听说用比例可以实现,但不知道用,想请教一下各位用过的朋友指点指点(PLC是用FX-PC30T,变频器是通信方式控制,伺服脉冲频率控制)!!谢谢谢谢~~~

网友:
你是说要保证二者线速度一致,还是位移同步?不论何种情况,你要找出来变频和伺服运动的关系来,HZ和脉冲数之间应该是个线形关系,找出这个比例,选择变频或者伺服做主机,和这个比例值换算另一个的速度,适当修正下,就OK。

网友A:
按照我计算的应该是要改为5833.33333HZ

网友B:
变频器里还想有个比例积分之类的运算,楼主可以根据伺服的信号,按照一定的比例在变频器里运算后换成变频器的实时信号来控制变频器的运行。具体的我也没试过,若有不合理之处还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