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继电器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2-09-13):
请教大家,热继电器一般该怎么选用,单位的设备上,热继电器的电流比电机额定电流的一半大就可以了,当电机是55kw时,额定电流是104A,而设定值一般也就是57A左右,选用了西门子的3UA5840-2V。工作电流57A到70A
而在110KW电机时,则采用了大于百分之十的原则,采用了2UA6240-3J的热继电器,工作电流在110a到130a,电流设定在120A左右,这是为什么呢?求解答

问题补充:师傅一直这样使用,貌似只有在110kw电机上才是超过电机额定电流的

网友A:
我没有再现场使用过,不过我使用总是在额定电流以上

网友B:
这个问题应该去问你的那个师傅啊!热继电器整定值一般设在额定电流的1.1~1.2之间,用久了的电机设定在0.9左右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应该去问你的那个师傅啊!热继电器整定值一般设在额定电流的1.1~1.2之间,用久了的电机设定在0.9左右吧

具体情况看工况 起到非正常电流过载保护作用即可

网友D:
可能情况是:55KW电机的热继电器接在相电流回路,110KW电机接在线电流回路。

网友E:
热继电器接在不同回路时,整定值不一样。

网友E:
1.热继电器的保护对象是电动机,故选用时应了解电动机的技术性能、启动情况、负载性质以及电动机允许过载能力等。

1)长期稳定工作的电动机

  可按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取继电器整定电流的0.951.05倍或中间值等于电动机额定电流。使用时要将继电器的整定电流调至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值。

2)应考虑电动机的绝缘等级及结构

  由于电动机绝缘等级不同,其的容许温升和承受过载的能力也不同。同样条件下,绝缘等级越高,过载能力就越强。即使所用绝缘材料相同,但电动机结构不同,在选用继电器时也应有所差异。例如,封闭式电动机散热比开启式电动机差,其过载能力比开启式电动机低,继电器的整定电流应选为电动机额定电流的6080%

3)应考虑电动机的启动电流和启动时间

  电动机的启动电流一般为额定电流的57倍。对于不频繁启动、连续运行的电动机,在启动时间不超过6s的情况下,可按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继电器

4)若用继电器作电动机缺相保护,应考虑电动机的接法

  对于Y形接法的电动机,当某相断线时,其余未断相绕组的电流与流过继电器电流的增加比例相同。一般的三相式继电器,只要整定电流调节合理,是可以对Y形接法的电动机实现断相保护的。对于Δ形接法的电动机,其相断线时,流过未断相绕组的电流与流过继电器的电流增加比例则不同。也就是说,流过继电器的电流不能反映断相后绕组的过载电流,因此,一般的继电器,即使是三相式,也不能为Δ形接法的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断相运行提供充分保护。此时,应选用JR20型或T系列这类带有差动断相保护机构的继电器

5)应考虑具体工作情况

  若要求电动机不允许随便停机,以免遭受经济损失,只有发生过载事故时,方可考虑让继电器脱扣。此时,选取继电器的整定电流应比电动机额定电流偏大一些。

  继电器只适用于不频繁启动、轻载启动的电动机进行过载保护。对于正、反转频繁转换以及频繁通断的电动机,如起重用电动机则不宜采用继电器作过载保护。

2.继电器的安装

  热继器安装的方向、使用环境和所用连接线都会影响动作性能,安装时应引起注意。

1继电器的安装方向

  继电器的安装方向很容易被人忽视。继电器是电流通过发热元件发热,推动双金属片动作。热量的传递有对流、辐射和传导三种方式。其中对流具有方向性,热量自下向上传输。在安放时,如果发热元件在双金属片的下方,双金属片就热得快,动作时间短;如果发热元件在双金属片的旁边,双金属片热得较慢,继电器的动作时间长。当继电器与其它电器装在一起时,应装在电器下方且远离其它电器50mm以上,以免受其它电器发热的影响。继电器的安装方向应按产品说明书的规定进行,以确保继电器在使用时的动作性能相一致。

2)使用环境

  主要指环境温度,它对继电器动作的快慢影响较大。继电器周围介质的温度,应和电动机周围介质的温度相同,否则会破坏已调整好的配合情况。例如,当电动机安装在高温处、而继电器安装在温度较低处时,继电器的动作将会滞后(或动作电流大);反之,其动作将会提前(或动作电流小)。

  对没有温度补偿的继电器,应在继电器和电动机两者环境温度差异不大的地方使用。 对有温度补偿的继电器,可用于继电器与电动机两者环境温度有一定差异的地方,但应尽可能减少因环境温度变化带来的影响。

3)连接线

  继电器的连接线除导电外,还起导热作用。如果连接线太细,则连接线产生的热量会传到双金属片,加上发热元件沿导线向外散热少,从而缩短了继电器的脱扣动作时间;反之,如果采用的连接线过粗,则会延长继电器的脱扣动作时间。所以连接导线截面不可太细或太粗,应尽量采用说明书规定的或相近的截面积。

3.继电器的调整

  投入使用前,必须对继电器的整定电流进行调整,以保证继电器的整定电流与被保护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匹配。例如,对于一台10kW380V的电动机,额定电流19.9A,可使用JR20-25继电器,发热元件整定电流为172125A,先按一般情况整定在21A,若发现经常提前动作,而电动机温升不高,可将整定电流改至25A继续观察;若在21A时,电动机温升高,而继电器滞后动作,则可改在17A观察,以得到最佳的配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热继电器接在不同回路时,整定值不一样。

是的。

网友G:
那个57A是这样得来的。。应该是星三角启动,继电器在角形内。。所以104A/1.732=60A。。。热继选型应该比电机额定电流若小一点..保证电机一直在额定电流下工作..

网友H:
又学习了,比我原来知道的知识多。顶

网友I:
对:李纯绪关于可能情况是:55KW电机的热继电器接在相电流回路,110KW电机接在线电流回路。 内容的回复:

李师傅的回答每次都到点子上了,偶像啊!

又学到一点

楼主:
对:李纯绪关于可能情况是:55KW电机的热继电器接在相电流回路,110KW电机接在线电流回路。 内容的回复:

就一般的星三角启动的电路,KM1下接了热继,这算是线还是相?还有电机铭牌上的电流时相的还是线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可能情况是:55KW电机的热继电器接在相电流回路,110KW电机接在线电流回路。

      55KW和110KW的电动机一般都是三角型运行的,即使是星三角启动,热继电器一般是接在角接的回路里面起保护作用的,应该都是线电流;所以我觉得你这个说法不对;我判断他的师傅这样用---或许55KW的那个电动机带的设备负载比较轻,负载工作的实际电流很低,低于57A,所以设定成57A,高于57A就算机械设备出问题了,保护下机械设备;我们有这样做法的,用电动机保护器,低于多少电流判断机械上皮带或者是减速机轴断了,电动机跳停,高于多少了,算卡住了,也跳停;高低皆有保护!请问下楼主,你55KW的电动机,平时运行的电流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个57A是这样得来的。。应该是星三角启动,继电器在角形内。。所以104A/1.732=60A。。。热继选型应该比电机额定电流若小一点..保证电机一直在额定电流下工作..

我在西门子的那里的问答板块得到的也是这样的答案

楼主:
电机的铭牌上的电流是线电流,所以要折算成相电流,然后热继电器选用的就差不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K:
网友D 的回复内容:可能情况是:55KW电机的热继电器接在相电流回路,110KW电机接在线电流回路。       55KW和110KW的电动机一般都是三角型运行的,即使是星三角启动,热继电器一般是接在角接的回路里面起保护作用的,应该都是线电流;所以我觉得你这个说法不对;我判断他的师傅这样用---或许55KW的那个电动机带的设备负载比较轻,负载工作的实际电流很低,低于57A,所以设定成57A,高于57A就算机械设备出问题了,保护下机械设备;我们有这样做法的,用电动机保护器,低于多少电流判断机械上皮带或者是减速机轴断了,电动机跳停,高于多少了,算卡住了,也跳停;高低皆有保护!请问下楼主,你55KW的电动机,平时运行的电流是多少?

这样用热继电器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回复内容:对:网友K 网友D:可能情况是:55KW电机的热继电器接在相电流回路,110KW电机接在线电流回路。       55KW和110KW的电动机一般都是三角型运行的,即使是星三角启动,热继电器一般是接在角接的回路里面起保护作用的,应该都是线电流;所以我觉得你这个说法不对;我判断他的师傅这样用---或许55KW的那个电动机带的设备负载比较轻,负载工作的实际电流很低,低于57A,所以设定成57A,高于57A就算机械设备出问题了,保护下机械设备;我们有这样做法的,用电动机保护器,低于多少电流判断机械上皮带或者是减速机轴断了,电动机跳停,高于多少了,算卡住了,也跳停;高低皆有保护!请问下楼主,你55KW的电动机,平时运行的电流是多少?内容的回复:这样用热继电器不行吗?

用第二种方法接的,应该是相电流吧,电机铭牌上是线电流吧

网友M:
李纯绪老师分析的是对的,热继电器安装的地方不同,最终导致它的保护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