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输出4-20毫安 并联250K电阻之后输出就会变成0-10V是这样么

楼主(2012-09-13):
请问大家 放大器输出4-20毫安 并联250K电阻之后输出就会变成0-10V是这样么?

网友A:
是1-5V,并500欧的是2-10V

网友B:
应该说是串联,在电流回路上加电阻只能是把电阻串在回路中,串入后在电阻两端的电压应该是1-5V,即电阻乘以电流值。

网友C:
不能用放大器,而是直接将4~20na电流流入250欧电阻,则使 250欧电阻的电压 =1~5V。一般是将250欧电阻并接在要求电压输入的模块的输入端,将4~20ma接在模块的输入+,这样就可实现将4~20ma电流信号转换为1~5V的电压信号。

网友D:
在输入端并上一个250欧姆高精密电阻,4ma对应1V-20ma对应5V。
选择电阻的参考意见:
 1、选择低温度系数的。比如可以选择50PPM及以下的。
 2、电阻值,以充分利用量程为原则,就近取值。比如20mA要转成5V,取250欧电阻,如果没有250,而有200欧的电阻,也可以的。只是20mA转出来只有4V,损失一点量程。
 3、电阻精度,能高一点最好。如果做不到,可以拿电流表标定一下。输入一个电流(可以用电阻从24V中限流得到),读EM231的读数,计算出修正系数。
 4、如果考虑通用性与互换性,优先选择标准电阻。比如250欧/1W/25PPM。

网友E:
U=RI是这样的关系吧

网友F:
並聯250k? 電壓1-5V?

所有的回答都有問題!

4-20mA電流信號,直接與電子電路相連,產生在端口的電壓,取決於電子電路的輸入電阻,一般如果端口容許直接輸入4-20mA信號,但是當電流是20mA而端口電壓你測得10V說明電子電路的輸入電阻是500歐。

好了,現在一個電子板的輸入端口容許輸入是0-10V電壓,那麼電流4-20mA信號就不能直接連接,如果要最大10V電壓在端口並聯500歐取樣電阻,由於電子板這種情況下輸入電阻都較大,可以近似人為電流全部流經500歐取樣電阻,得到電壓為2-10V.如果要0-10V電壓,還需要電平轉換電路或參數上進行設定。

网友G:
主要是电流源,电压源间相互转换!

还有楼主的电阻最好选精度好些的,不然不准!

网友H:
应该是500Ω,而不是250K,没有那款4-20mA输出的放大器能驱动250K的电阻。在采样设备的输入端并联500Ω的电阻,可以将4-20mA电流信号转换成2-10V,但要考虑采样设备的共模电压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