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20PM00D二轴运动控制器的X轴的使用异常问题。

楼主(2012-09-13):
最近我试用20PM00D不顺利。Y轴使用还可以。可是X轴老是有奇怪的问题。上电后X轴正反JOG正常,程序和Y轴一样呀。可是当调用运动子程序OX中DIV X FX Y FY 后,X轴JOG就点动不停下了。真搞不懂了,指令也复位是0了呀,可还是不停。还有,X轴与Y轴应该是双轴联动运动指令DIV X FX Y FY 但X轴不输出,和Y轴一样的程序,为何X轴没动作呀。同时,OX调用中call超2个就不动作了,真搞不懂。请高人指点。

网友A:
把程序发上来大家一起看看。我前几天也用了一个20PM。利用虚轴Y跟X和Z轴都电子凸轮。规划好凸轮后进行凸轮曲线的平滑化处理。Y轴跟X轴的凸轮曲线平滑没有问题。可是Y轴跟Z轴的凸轮平滑调用K10003凸轮曲线插值平滑化功能老是报错。后来跟中达的余工沟通后才知道只有Y轴跟X轴的凸轮曲线能做平滑化处理。

楼主:
XY都是电子凸轮需要作为从机使用的吧。我是把20PM00D作为主机使用,没有扩展的从机,也不用电子凸轮,就控制X和Y轴的手动功能,和调用OX运动程序。上电后程序XY轴手动正常。当调用OX后Y轴JOG点动正常,但Y轴回零功能就零位不停,只能急停。同时X轴单段定位正常,X的JOG不能停止。而调用OX运动程序最多执行2个DRV高速定位指令,其余他就不理了,就是不明白,难道这个东东就这点功能吗?

楼主:
我都一样一样试了2星期了。差不多都一个一个的指令试了,单指令时X轴和Y轴各个动作都有,包括联动DRV X FX Y FY 在没有执行OX调用前,各手动功能没有干涉。但调用后就部分手动功能功能混乱了。

网友A:
我们用20PM做绕线机,也有用到XYZ轴点动和调用OX走螺旋线查补,没有遇到你说的问题。把程序发上来看看吧。

楼主:
werqer

只能部分发出,次要部分就不说明了。

楼主:
手动部分。手动部分,接着发。

楼主:
手动功能停止部分。接着发。

楼主:
自动循环运动调用子程序。接着发。

楼主:
自动循环运动调用子程序。接着发

楼主:
运动子程序调用。接着发。

楼主:
OX子程序调用的Pn子程序。还有接着发。

楼主:
结束。这只是主要部分。设置部分就不介绍了。请看看有哪些不对的地方,请指正。谢谢。

网友A:
每轴单动的程序我觉得应该这样。你那样写,在没有单动的时候D1846总是0.等于让X轴一直保持停止状态。即使调用OX。

楼主:
我是电脑监控调试,调用OX后,关闭OX,后让M**使D1846=K8或K4即JOG+或JOG-,X轴运动,然后,让M**使D1846=K0,(电脑监控可以看到),但X轴依旧运动不停止。即使我让D1846=K1软件STOP 再=K0也是同样状况。可能你的方法更可靠,但我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你猜怎么回事,我调用OX启用了连续补间功能,关闭OX必须关闭连续补间。即需让D1796回到K0,及RST M1036.这个问题就不出现了。不过下面我还有其他问题,希望和你共同探讨。

楼主:
1,我在OX中单独调用运动指令DIV X FX Y FY 是XY轴都输出,但我像上面发的程序调用时即跟在第二或第三后调用就不输出X轴了。不知为何?

2,调试中,在OX中只有一个CALL正常,第二个就不执行了。

3,调试中,在OX中CALL调用pn子程序中,只能有一个CJ条件跳跃,第二个就不执行了。不知为何?

这使得我编程很不自由,多一个功能就无法加进去。当然这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第一个问题。非常希望你能回复。!!

楼主:
更正,上面运动指令DIV应改为DRV,打错了。抱歉!

网友B(2013-04-17):
学习一下,对我的毕业设计有帮助。

网友C(2013-07-08):
引用 楼主:
我是电脑监控调试,调用OX后,关闭OX,后让M**使D...

 你好,之前我也用个20PM ,不过没使用过  连续补间 D1796 ,想问下D1796 设置为 500 是KHz 还是Hz? 谢谢

网友D:
求大家给个追剪的程序,991683978@qq.com这几天那个电子凸轮看的头都大了,学习下,,想问,

网友E(2013-12-12):
引用 网友A:
我们用20PM做绕线机,也有用到XYZ轴点动和调用OX...

逆向运行能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