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变频器容量问题

楼主(2012-09-13):
 由于变频器的开关器件是大功率的晶体管,其过流能力比晶闸管小,所以其容量选择正确与否直接与其使用安全有关。

    与电动机的功率和负载相匹配。相同容量的变频器驱动电动机的能力因电动机所带负载性质的不同而不同,相同功率的电动机,因负载性质不同所需的变频器的容量也不相同。其中平方转矩负载(风机)所需的变频器的容量较恒转矩负载的低。通常情况下变频器已直接地给出了适合驱动电动机的额定功率或其视在功率,在化工行业对于风机、水泵这类平方转矩负载,可按电动机功率来选择相应的变频器。而在下列情况下还必须增大变频器的容量:

    ①电动机短时间起动机械惯量较大的负载;

    ②要求电动机频繁进行加、减速;

    ③在希望的加减速时间内,电机最大电流大于变频器的过载容量(当l min内达1.5倍额定电流时)。上述情况下不能简单地按电动机功率来选配变频器。

    轻载的电动机不可随意配小容量变频器。电动机大马拉小车,功率输出不足,电动机虽然允许配接比电动机标称功率略小的变频器,但是电动机的容量越大,其电感越小,由谐波引起的脉动电流分量将增大。所以当异步电动机的负荷较小希望采用容量小一点的变频器时,一方面要考虑到大容量电动机的空载电流较大,一旦加载后总的负荷电流是否超过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另一方面就是必须注意到上述脉动电流将会增大的情况。

    变频器V/f图形的正确选定。对于50Hz,380V的交流异步电动机,在实际运行当中应按实际需要和电动机允许的工作范围去选择合适的Vif图形。在化工行业,变频器主要用于泵类的调速,因此,选择Vif图形时,通常应满足在额定电压在380V时,输出频率和最大输出频率均为50Hz这一条件。我厂泵机调速用变频器Vif图形的选定就根据上述原则来选的。

    转矩提升曲线的选择。转矩提升可以有效地提高电动机的输出转矩。该曲线选得过小会使电动机输出转矩不足,启动困难;选得过大,电动机磁通饱和损耗相应增加,电机温升提高也不利于节能。因此,在选择转矩提升曲线时,我们应根据负载的性质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