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脚本问题

楼主(2012-09-13):
在wincc的图形编辑器中对图形写脚本的问题(同样的代码在属性和事件中编译出现两种情况)如图下:

在事件中编译出现return(0x0)的错误、、、

在属性中return(0x0)编译就没错、、、、

复制过来的、、、、这是什么原因?求高手详解!!

网友A:
复制的时候和输入法没有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试过以相同的输入法写,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