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停电,ABB变频器的R变L,无法启动?

楼主(2012-09-13):
这是我们单位一开始用ABBACS600时出现的一个小故障,设置的是R远程启动,高压停电跳闸,过了两个小时,恢复来电,面板上的R自动变成了L,值班人员不会操作,无法开机,其实很简单,将L调成R就正常运行了,只是我奇怪,为什么会出现这R自动变成L样的情况,那位能给个解释吗?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有操作工已经在现场按过那个R/L切换呢?误操作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操作工已经在现场按过那个R/L切换呢?误操作也是有可能的

这种情况很普遍。

楼主:
谢谢回复,二楼提出的也有可能,不过这种情况出现过几次,操作人员的可能不大,请问三楼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为什么呢?

网友C:
故障时自动转为本地控制。。。。。。。。。。。。

楼主(2012-11-16):
谢谢黄工,明白了,我感觉也不像是操作人员调的,以后多向黄工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