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一台PC机和多台S7-200与300的以太网通信

楼主(2012-09-14):
有关一台PC机和多台S7-200与300的以太网通信

楼主:
一台PC机想收集多台S7-200与300之间的数据,打算用以太网通信。PLC之间没有通信,分别在各区域,他们本身已经在使用了,有的连接监控软件组态王,有的连接WINCC。再不影响原本的工作下,如何收集他们的数据呢?请求各位大侠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A:
考虑下BCNet-S7PPI、BCNet-S7MPI,很方便。

网友A:
每个200和300的PLC都挂以太网模块。200的用OPC,300的可以直接读(WINCC)距离远用光纤。有省钱的方法:300和200间用DP通信,

网友B:
使用我们以下的两种模块http://www.dl-winbest.cn/CP243i1.html

                                 http://www.dl-winbest.cn/EHT-MPI(DP)1.html

如果你的200需要连接wincc的话可以用我们的http://www.dl-winbest.cn/ETH-PPI1.html,可以不用OPC直接连接Wincc,突破PC access只能连接8台PLC的限制!

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直接和我联系,QQ:1055249760.电话:15712391325

网友C:
你想怎么个收集法,用什么软件,达到什么效果。

楼主:
对:1234456关于每个200和300的PLC都挂以太网模块。200的用OPC,300的可以直接读(WINCC)距离远用光纤。有省钱的方法:300和200间用DP通信,内容的回复:

的确是用OPC了。。。

楼主:
对:青青子衿关于你想怎么个收集法,用什么软件,达到什么效果。 内容的回复:

打算弄个数据库收集做统一报表模式。提供厂家查询。

楼主:
对:无锡北辰关于考虑下BCNet-S7PPI、BCNet-S7MPI,很方便。 内容的回复:

组态王那个鸟软件监控后,根本用不了

网友D:
组态王和WINCC都有报表的功能,这个很容易实现。也可以定时打印。也可以做曲线,用于实时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