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 S7-1200 CPU的上载

楼主(2012-09-14):
如何实现 S7-1200 CPU的上载

S7-1200 CPU中,硬件和软件的上载是分开的,无法像S7-300 CPU那样将整个站上载到PC机。

 如何实现S7-1200 CPU的硬件上载?

在使用网线连接好S7-1200 CPU并能实现通信后,双击添加新设备,在项目插入一个未指定类型的CPU 1200”,此时在设备配置中就会自动出现检测的选项,只要点击检测,上载的对话框就会自动弹出来,这时就可以上载CPU 的硬件了。

但值得注意的是,上载上来的只是硬件型号和以太网地址,模块的参数是不能上载上来的,必须进入硬件组态重新配置所需参数并下载,才能保证 CPU正常运行。将来新版本的软件可以实现硬件参数的上载功能,让我们共同期待吧。

②如何实现S7-1200 CPU软件的上载?

 软件上载功能的操作极其简单,只需在 “在线访问的网卡下双击更新可访问的设备,就会自动显示出可访问到的PLC,这时将在线的程序块拖拽到离线的程序块中,就会自动弹出上载对话框,这时就可以完成程序的上载了。程序上载的操作过程,也体现了Step7 Basic 软件的强大的拖拽功能。

程序的上载只能是整个程序块的上载,不能完成FCFB 的单独上载。

网友A:
1200的软件太垃圾。

网友B:
学习了  , 还没有看到过 1200 系列的 CPU 呢,不知道如何使用的飘过

网友C(2013-02-04):
博途的软件是差了一点、不过1200的功能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