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 SQL2005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09-14):
  各位师兄  安装SQL2005  提示    UNknown MSI Error Code:67

哪个师兄遇见过这样的情况,帮忙解答!!!!!!!!

网友A:
没有碰到这种现象!

是不是和系统有关啊!装软件的时候把杀毒软件和防护墙关闭了;360   也要关闭!!!

网友B:
你装的是哪个版本的,电脑系统是哪个的,上个月我在xp-sp3上装wiccv6.2,也是数据库装不上,好像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