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这个485通讯的校验 都怎么做的啊 还有什么时候要校验呢

楼主(2012-09-14):
三菱这个485通讯的校验 都怎么做的啊  还有什么时候要校验呢   这个485通讯的校验 都怎么做的啊  还有什么时候要校验呢  PLC的自由口通讯就是RS  指令的通讯吗

网友A:
不想回答日系的产品的东西!!因为当前日本的行为太让国人公愤了!!!

看一看手册啊!!

楼主:
哦  那怎么办 用国产什么的呢

网友B:
三菱的RS485通信可用RS指令进行,发送数据的内容其实就是发送的内容+检验。校验这东西一种查错机置,我认为这是不可缺少,不然会出现问题的。请问,你具体和什么通信?

网友C:
校验是针对协议来说的,目的是为了侦测错误。  PLC 做主站的话,那么就按照从站的协议去编写通讯程序,包括校验程序。一般的校验有:CCD  BCC LRC  CRC

楼主:
我是三菱FX 1S 与LG IG5A通讯  不知道怎么写程序  怎么让变频器正转啊, 我不知道怎么写  有高手能教我怎么写吗 就写个正转让我们这些小菜鸟看看

网友D:
不是别人说你,新手就玩跨品牌通讯,虽然与同一品牌通讯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毕竟需要对两种品牌比较熟悉,况且,不同品牌的通讯用的人也不多,你也很难找到相关参考资料。

建议你先学会同品牌产品的通讯,要么就是LG,要么就是FX,待你完全搞懂后,跨品牌通讯就自然明白了。

楼主:
关键是我手上 只有三菱FX 1S |FX 1N 485 BD 和LI GI5A的变频器啊  没别的东西了,  我给你看下我的程序  就是让他正转,但是机器就是没反应  不知道哪里错了

楼主:
这就是我写的程序 不知道哪里错了  和IG5A变频器 正转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