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的简写

楼主(2012-09-14):
在使用三菱PLC FX3U时,当M0置ON时,【MOV D0 D100】,

                                   当M1置ON时,【MOV D1 D101】,

                                    当M2置ON 时 【MOV D2 D102】

                                              ......

                                     当M10置ON时,【MOV D10 D110】

                                              .......

当用多组输入时,如一个个的输入,则会显得很繁锁。

请问:有没有简单的方法,或可以简化的方法?

                                         请赐教!  谢谢!

网友A:
当M0置ON时,【MOV D0 D100】,

                                   当M1置ON时,【MOV D1 D101】,

                                    当M2置ON 时 【MOV D2 D102】

                                              ......

                                     当M10置ON时,【MOV D10 D110】

                                              .......

对源继电器M*进行解码,【ENCO M0  D*  K4】,从而解得D*分别=1、2、3…(可能错开了一位,M0=0,M1=1,你自己可处理一下),然后将D*中的数值MOV到 变址 Z 中去,即:【MOV D*   Z】,然后再进行【MOV D0Z  D100Z】即可。

以上程序未经测试,不过,按理说应该可以。

网友B:
楼上的方法楼主可以试一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楼主:
楼上说得很好,测试了一下,OK!

                                谢谢!

网友C:
现在抗日期间,所有日系产品不给与回答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D0 D100】,                                   当M1置ON时,【MOV D1 D101】,                                    当M2置ON 时 【MOV D2 D102】                                              ......                                     当M10置ON时,【MOV D10 D110】                                              .......对源继电器M*进行解码,【ENCO M0  D*  K4】,从而解得D*分别=1、2、3…(可能错开了一位,M0=0,M1=1,你自己可处理一下),然后将D*中的数值MOV到 变址 Z 中去,即:【MOV D*   Z】,然后再进行【MOV D0Z  D100Z】即可。以上程序未经测试,不过,按理说应该可以。

您好!您的方法很好。我有个疑问,如果源继电器M*中不止一个为ON 时,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F:
用解码译码指令,如果M0开始是连续的,可以读出具体是第几个ON了,条件是一次只能一个ON才有效,然后把第几个的位置用Z来替代,应该就可以简化一些了。

网友G:
先把 MO~M* 编码,到一个字中D90,在用循环处理,当 D90 AND 01 为真时,即是当前位 M0 ~M* 闭合,再把D100赋值给D1000, 其他的一次类推,循环次数就是你的 条件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