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G7模块炸裂

楼主(2012-09-15):
维修安川G7A的变频器,在家用现场的电机没带编码器试验没问题,到现场试验直接输出模块炸裂,求高人指点

网友A:
现场线接错了吗?

网友B:
有几种可能,1,电机坏了。2,线接错了。 3,没接刹车电阻。4驱动部分还有问题。个人认为电机坏和没接刹车的可能性大。

网友C:
有可能是接线错了或是电机坏了

楼主:
线没有接错,电机我们在家试了,就是试的时候没带编码器, 我现在有点怀疑是编码器

网友B:
编码器应该不会引起炸模块吧。

网友D:
什么叫炸掉,好想IGBT坏的话没什么动静吧?驱动模块损坏了,导致上下两个桥臂同时导通?排风扇损坏导致温度过高?外部负载不正常,运行时电机堵死。

楼主:
能不能是编码器位置反馈信号没过去  导致电机来回找位置使模块炸裂,我们在现场试的时候,电机转了一下然后就是反复抖动使模块炸裂,外围的线和制动单元肯定都没有接错

楼主:
炸掉就是像放炮一样,模块的外包装都炸坏了

网友B:
你接的什么反馈卡?

楼主:
反馈卡是PGX2的

网友E:
跟反馈卡没有刁关系。。。。。

网友E:
就算是你抵制日货了。。。。。。

网友E:
你跟老板说,你是故意炸了的,抵制日货。。

网友F:
这个可以炸,非常时期日货也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