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车电动机改装

楼主(2012-09-15):
) v8 X& U# 【2 t2 S/ K, h
首先要准备的东西  【‘ B

强力的磁钢:
( `  l) 【  f, W& a

    四驱车的就可以,网上有很多,特别是注意有黑磁,银磁和金磁,其实都是一样的,主要看内部的材质而已,别被忽悠了。
马达转子芯
;
‘ u
) m! M2 F‘ L0 s4 t
   同样可以在网上买到,最好的莫过于“天豪拼命转子”但是已经停产了,买的很贵,特色是上面的矽钢片很薄,有31片,可以带来很好的动力。
, t% r+ d9 t‘ L* f4 q
换向器:

  这东西磨损的很厉害,所以选择一个号的换向器很重要,著名架子车品牌天豪推出有个加厚的换向器很不错哦。

电刷:
‘ A‘ X0 n+ F

这东西磨损超级严重,多找几个有备无患

6 【* {! ^
漆包线:
" 【  ?

    选择的是0.6MM的天豪四驱车漆包线,这个漆皮薄,相应的铜的含量就高,能带来较大的电流,至于为什么,一会我告诉你们。

马达外壳

. 【4 W
  这东西换不换其实都行,不过好的外壳可以获取更好的磁场,有些外壳还可以安装滚珠轴承,大大减小了摩擦,这款奥迪的就不错。

   电动马达的工作原理网上很多,咱农民工也不懂这些,就不阐述了,总而言之是线越粗速度越快,线圈越多,转动的力量越大,所以线圈的粗细需要很合适,不然转起来很快,但是跑不动,我在这里选择的0.6mm的漆包线,还会有些奇特的招数~一会儿就告诉你。

楼主:
  首先将电刷安到马达的后盖上,同时将磁钢安装到马达壳里面,如图:
先拿出转子装好换向器
注意换向器的触点要与矽钢片的V字口对齐,如图
‘ A7 _

现在就可以开始缠线了,缠线采用交叉式,如图:
如果看不懂就可以把就马达拆了研究一下,很容易的。

绕线的方式很重要,如果你想有一个更强力的马达可以选择双线的方式来缠绕,也就是把两根线当一根线绕,这样不光是增加了电流的量,还增加了线圈数,同时还避免了使用粗线会导致线与线之间缝隙过大的问题。

【6 P5 R& w0 】" 【1 S2 M
图上实在看不出来,我画了一个示意图给大家~& F0 z1 g( e! 【% }# Q
要特别记住,在几个触点上记得用刻刀刮几下,因为漆包线的表面是有一层绝缘皮的,不导电怎么可能转起来~‘

如果你足够耐心,足够的时间,熟练后你就可以绕成一个完美的马达
(确实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的巨难啊,看图片里的手你就知道了)。 4 【6 b" t% T
7 b6 E6 m‘ v/ P: }
那么恭喜你,你可以把它安装到你装好的马达壳里了。最后调整下马达的旋转方向(只需要调换底座的方向就可以)
Q/ {9

网友A:
听过把这种自己绕线的马达装在四驱车上,那速度快的吓死人啊!!就是容易烧,电池也不经用

网友B:
好教学啊,迟点去网上买个也试试

网友C:
楼主真是个玩家高手啊!

楼主:
    玩吧,当然要玩刺激呀,就是像人家玩车的一样,玩当然要烧钱呀,换大发动机,大刹车系统,强减振----

网友D:
图片全是XX

网友E:
比赛的时候可以改改,追求速度

速度过快不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