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控制柜时,一备一用的2台电机,有时候会出现反转

楼主(2012-09-15):
单独开2号的时候是正常的,但是开1号的时候2号会反转,自动,手动都是一样,如果把1号关了再开2 号又是正转的

网友A:
会不会是这样的,因为备用的是在主电机不工作的时候用的!因此,PLC控制柜设计的时候,两个电机用的同一套电路,都能实现正反转。单独运行的时候都接的是正转电路。但是当主电机运行的时候,把正转电路占了,控制柜里互锁把备用电机接到反转电路上运行了呢!

网友B:
还是看看线路中的相序对不对

网友C:
应该是内部压力造成的这样现象吧。是不是液压泵站。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观点,解决了吧一?

网友E:
广州男科医院 花都前列腺炎医院
广州男科医院:http://www.chitachina.com/qlxy/

网友F:
首先确定,开1号的时候,2号是否开启。在2号泵的出口是否有止回阀,有说明已经坏了,相序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