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ES系列PLC和ABB变频器ACS510通讯问题

楼主(2012-09-15):
请教:台达ES系列PLC和ABB变频器通讯,数据格式D1120 =H89,变频设置相同。采用MODRD指令读取数据,变频器频率、电流地址分别为H9CA7 、H9CA8,多次试验无法读取数据。ABB变频器参数5306接收消息数据递增正常。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谁有案例发给我一份,谢谢!邮箱:hygongkong@163.com.

网友A:
首先确认ABB变频器支持modbus通讯,然后plc和VFD的通讯格式要一致,通讯站号不冲突,最后看看你的变频器地址正确否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