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通过ModbusTCP 读取浮点如何设置

楼主(2012-09-15):
请教:小弟在用组态王通过ModbusTCP协议读取PLC里的浮点数时,发现读取的数显示不正确,查看帮助后发现需设置swapf寄存器来调整各字节的组合顺序,但具体如何设置仍一头雾水,请求各位给出一个详细的设置步骤。

网友A:
在变量表里面建立如下图所示;

网友A:
还有两个图片如下:

如果还有疑问,可以来信:zhanggp@nandaauto.com;我还有原码!

楼主:
谢谢,按照您的方法我已经把数正确地读上来了!

网友B(2015-03-19):
试验成功了,我用的台达PLC 和 组态王通讯的,之间数据一直对不上,现在数据正确了,但是读数据没有小数点,谢谢回答者!!!!!!!!!!!

网友C:
请问是怎么做的,说明书里写用9dddd的寄存器,可是在变量设置里没有找到,那个swapf是怎么设置的,选上后一直出现“寄存器数据类型错误”,用4dddd寄存器显示不了小数部分啊,一直都是24.00这样的数,可以再说的详细些吗

网友D(2015-11-14):
引用 网友A:
还有两个图片如下:如果还有疑问,可以来信:zhangg...

在吗  有个问题请教您

网友E(2017-08-02):
学习了,明天调试看效果。谢谢。

网友(2018-06-23):
谢谢楼主的分享!多多学习。

孟婆的无奈。

网友(2019-01-21):
大师你好,在吗   关于一些组态读取32位数据问题请教一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两个图片如下:如果还有疑问,可以来信:zhangg...

孟婆的无奈。

网友:
能加个WX交流下吗   18269307184

网友F(2019-03-09):
学习学习非常感谢楼主 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