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选型问题

楼主(2012-09-15):
各位专家大家好,

      我有个项目用欧姆龙的PLC控制变频器转而控制电机转速,我打算不用485通信,而是用IO口分段速控制。这个系统平时运行应该不是很频繁,征求各位专家意见,选择的PLC是继电器输出的好还是晶体管输出的好?我觉得似乎都可以,但因为是新手想多听听大家意见。

网友A:
支持国产,打倒小日本,其实都一样看你怎么考虑而已,因为控制变频器都一样。

网友B:
支持国产,打倒小日本,其实都一样看你怎么考虑而已,因为控制变频器都一样。

近期间,不要在这问一些日货的问题!!

楼主:
对:bhdxzgp关于支持国产,打倒小日本,其实都一样看你怎么考虑而已,因为控制变频器都一样。近期间,不要在这问一些日货的问题!!内容的回复:

谢谢,不是我想用日货,是客户点名要用。没有办法

楼主:
对:bhdxzgp关于支持国产,打倒小日本,其实都一样看你怎么考虑而已,因为控制变频器都一样。近期间,不要在这问一些日货的问题!!内容的回复:

楼主:
谢谢,不是我想用日货,是客户点名要用。没有办法

网友C:
  支持国产,打倒小日本,其实都一样看你怎么考虑而已,因为控制变频器都一样。

分段速度控制,是多点开关输入,你工作变频不是很高很快的话用继电器控制省中间继电器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