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tp04文本怎样与电脑通讯

楼主(2012-09-15):
台达tp04文本显示器设置是485通讯,怎样与电脑连接,有数据线图样更好,先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登陆台达www.delta.com.tw 下载一下手册,有图,通讯线是串口的。台达有标准线。

网友B:
和电脑连接正常是232口

楼主:
我是用232连接的,但是连接不上

楼主:
谢谢各位找到问题了,原来是通讯时要先按下esc键,设置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