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个3相电机,2个接接触器,1个倒顺开关接2个行程开关怎么接法?

楼主(2012-09-15):
1个3相电机,2个接接触器,1个倒顺开关接2个行程开关怎么接法???

网友A:
倒序开关是控制电机正反转的,用在主回路,只要进三相电源,并且正确的连接内部,就可以完成正反转了。两个接触器肯定也用在主回路并且最终和电机连接,按照你说的,两个行程开关,应该用常闭触点,并且是串联在接触器线圈内,这样到达限位以后就可以断开接触器了。倒序开关只能手动。这里不方便把图给你,因为我没有绘图软件,你自己去找下倒序开关图,了解里面的构造和工作原理,这种开关,最常见的应用在带有控制限位的电动葫芦上

网友B:
楼主你确定是三相电动机?

再接上倒顺开关就可以了

是想要这个图吗?

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建议楼主常来工控网

网友C:
来源于陈石头常见电路,推荐收藏。

网友D:
出个电路供参考:

      其K1为倒顺开关,其作用控制电机正、反转及停车:置上位为电机正传,置中位为电机停,置下位为电机反传。

      K2为电机正转到位开关,电机正传运行时碰到K2电机停车。K3 为电机反转到位开关,电机反传运行时碰到K3电机停车。

     QK1~QK3为自动开关,做给电及过流保护用。

网友E:
有了两个接触器,为什么还要倒顺开关.如二楼的图就是,一般用于行程开关控制的自动往返电路

网友F(2016-04-18):
那么简单微信我给你做个实物

网友G:
常来此地逛逛 对你技能提升将大有帮助

网友H(2017-03-22):
一个倒顺开关做电源开关,一个倒顺开关做选择开关用,两个行程开关用作限位,两个接触器用作正反转。小车自动往返电路图

网友I:
常用的往返电路,需注意超限控制!!!

网友J(2017-08-05):
有几个朋友解答很完美,赞一个

网友K:
\楼上回答的很全面了,倒顺开关感觉没有用了。

网友L:
正反转作用,楼上的讲解很详细

网友M:
非常详细,找了好久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