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接线图

楼主(2012-09-16):
1.     原有18.5Kw、15kw泵两台,现改为变频控制,已成套一台MNS低压柜,放高压变频器室,电源取自L5111回路,变频器是西门子的,现在需要增加电源部分设计,用文字怎么说明?或者怎么解决,
只要提供一个总电源就可以了,总电源的开关容量多少,具体怎么叙述,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电缆35平方3根+ 1根16平方 载流量130A 没有问题,从另一路取,开关额定电流(就相当于变频柜进线开关了)选择80---100 就可以了。变频器本身就有各种保护所以没有别的要求

增加两空气断路器就可以( 40A 32A ) 如果变频器内部有两路主开关,只加一路主开关80A就可以了

网友B:
赞同楼上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缆35平方3根+ 1根16平方 载流量130A 没有问题,从另一路取,开关额定电流(就相当于变频柜进线开关了)选择80---100 就可以了。变频器本身就有各种保护所以没有别的要求增加两空气断路器就可以( 40A 32A ) 如果变频器内部有两路主开关,只加一路主开关80A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