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手动能启 远程起不来 但是能变频率 为什么

楼主(2012-09-16):
变频器手动能启 远程起不来 但是能变频率 为什么?程序不对还是参数没设好....用的是MM430的变频器

网友A:
请问楼主远程控制指的是上位机控制吗?还是端子远程操作?假如是通讯控制的话,你可以选择短的线线操作看看,参数一定得设置好,否则是没办法通讯的

网友B:
请问远程控制是什么意思? 远程上位机通讯控制? 还是远程加一根线单纯的按钮控制 ?

网友C:
频率能调整,说明通讯还是有效的,不能启动,程序和设定的问题都有可能。

最好把程序和设定贴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