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问题请教

楼主(2012-09-16):
安川伺服上电后三位显示C90是什麽意思?谢告知,首次接触。

网友A:
开启电源即刻显示报警 Servo driver output terminal (U, V, W) short-circuited, output overcurrent.这是说明书说的,应该是IGBT模块烧了

网友B(2013-12-21):
C90是编码器断线。

网友C:
尊敬的客户:

    您好!

    C90是编码器通信故障,烦请检查编码器接线。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D:
编码器故障,可以检查一下编码器线是否断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