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TEP 7-Micro/WIN V4.0_SP9安装问题,PC/PPI接口异常多了.1

楼主(2012-09-16):
我的系统是win7 64位的,安装了STEP 7-MicroWIN V4.0_SP9过程无异常,只是有一个提示说帮助文件不可用,刚开始安装也是这样的界面,我以为是win7系统安装太多东西可能有冲突,我重新安装过win7还是这样情况,无法连接到PLC,请各位大师帮忙诊断一下

网友A:
用工控类软件最好装XPSP3的系统比较好;不会出现这类问题;

把系统换了是上策!!

网友B:
  实在不行的话还是装 XP 系统吧,这样好点

网友C:
我的联想本子E40是随机WIN7普通家庭版,成功地安装了STEP 7-MicroWIN V4.0_SP9,

可以正常连接S7-200

网友D:
楼上有SP9软件,可以发一个给我吗?谢谢!342330982@qq.com

楼主:
对:尐お槑孨/叶宏关于我的联想本子E40是随机WIN7普通家庭版,成功地安装了STEP 7-MicroWIN V4.0_SP9,可以正常连接S7-200内容的回复:

我安装也是成功的没有异常提示,只是PC/PPI cable PPI.1   比正常的后面多了".1",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有没有指点一下这个".1"有什么异常?

网友E(2017-07-16):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C关于我的联想本子E40是随...

    你的 问题解决了吗?我安装也是成功了,没有任何提示,只是PC/PPI cable PPI.1   比正常的后面多了".1",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能不能指点一下这个".1"有什么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