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里面的一种奇怪现象,大家分析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2-09-16):
想在组态中实现一个脉冲信号;按下时置1,置0,

 我也这样用的;但是有时候组态王1无法下达到PLC中;就被组态自己复位了;所以要多按几次按钮才行;

后来想换一种思想,但没有行的通!

思路如下:PLC中是一个启保停程序;很简单;在上位机启动位置1,在PLC检测为1时开始执行程序,并用程序把这位给清0,启动设备;后把停止位置1,停止设备,再用程序把位清0;第一次是正常逻辑走的;

但第二次再去按置1后;想启动设备,就不再好用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本想解决上位机多次按下按钮才执行问题;但不想不好用;后又改回以前的用法!不知道什么原因,大家分析一下!

楼主:
但是我不用上位机直接用PLC去试程序;程序本身的逻辑是没有问题;一定好用;但是组态王就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再顶一下啊;兄弟们给分析 一下啊;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试试两个方法:

1.将组态王里关于此位的读写属性改为读写。

2.在运行系统设置里" 特殊 "对话框中将"写变量时变化时下发"前的勾去掉。

网友B:
读写属性要么读,要么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读写属性要么读,要么写。

楼主:
试试两个方法:

1.将组态王里关于此位的读写属性改为读写。

目前就是读写还是不行啊~!!!

网友D:
不太理解。期待上图!

网友E(2014-11-25):
应该与通讯速率关系很大,响应时间达不到。。。

网友F:
把启动换成上升沿试试,应该可以

网友G(2016-06-13):
引用 网友F:
把启动换成上升沿试试,应该可以

用opc通讯…。。。。。。

网友H:
楼主好人啊,但是有积分限制啊,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