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快速准确找到电缆线短路点

楼主(2012-09-16):
请教:如何快速准确找到电缆线短路点,不是地埋电缆线,望大侠指点。

网友A:
加适当电流,短路处会升温。查找升温点就可以。

楼主:
这个方法也行,但是缺陷是电流怎么控制到适当呢,最好有比较安全、简单、易行的办法。

同时谢谢老师帮助!~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比较难查的,如果电缆线更换容易的话就换掉吧,这样也会解除以后的隐患。

网友C:
不知道用万用表能不能找,以前好像在什么地方看过

楼主:
没有比较快捷准确的方法吗?

有高手老师指点一下,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也行,但是缺陷是电流怎么控制到适当呢,最好有比较安全、简单、易行的办法。同时谢谢老师帮助!~

串接负荷控制电流,电流只要不超出电缆的安全电流就行。

网友D:
我们这里的皮匠师傅,维修农村里拿来的电缆,用1#电池二节,用线接上电缆线的二头,中间接个小电珠泡,然后,一节一节扭动电缆线,灯泡亮了的地方就是断线的位置修复一下,就OK了。

网友D:
另外,就是用高档一点的感应验电笔,一个头通电,然后,往后面检查,检查不到有电的位置就是断线处。修复即可。

楼主:
我的意思是如何快速找点电缆线相间的短路点,不是断路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如何快速找点电缆线相间的短路点,不是断路点

皮匠师傅的方法同样可以使用,再说电缆线一旦发生短路问题,根据几十年的工作经验判断是无法修复的,更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