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并联连接问题

楼主(2012-09-16):
       本人现有个项目有2个伺服,X方向(左右方向)和Z方向(上下方向)各一个伺服,因为现在上下的负载两边是靠齿条带动的,考虑到伺服安装到一边启动时力会不均匀可能会憋住导致伺服报警,上下的负载有接近1吨重,所以改用两边各安装一个伺服电机,左右方向也是相同结构所以也需要再加一个伺服,也就是有4个伺服,因现在的PLC只有2个脉冲输出点,不知X方向的2个伺服是否可以用一个脉冲输出点在硬件上并接控制,如果可以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请高手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