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的常见故障排除方法

楼主(2012-09-16):
一、故障分析及检查

汽油机在使用过程中常出现一些故障,主要是汽油机起动不着;发动机功率不足;转速不稳、忽高忽低、有异常响声等。发现汽油机有故障后,应冷静分析,查找原因,不要盲目拆卸。判断故障的方法应当是由简到繁,由表到里,这样能准确及时的找出故障原因,否则,会把一些简单的故障,当做复杂故障大拆大卸,既浪费时间,又找不出故障,有时反而会将零件拆坏。现就常见的几种故障分析如下:

1、汽油机为什么无法起动

汽油机无法起动主要有三大原因:燃油系统的毛病电路系统的毛病;气缸压缩力不足。

一般情况三大毛病不会同时存在,因此当一台机器起动不起来时,首先应判断故障的,确定故障是出在哪个系统中,然后采取措施,不要手忙脚乱,可按下列步骤进行检查。

①首先用手转动起动轮,转过上死点时,感到比较费力气,且转过上死点后启动轮可以自动转过一个较大的角度,说明压缩正常,对于新机器或大修后的一般情况下压缩力是好的。

②启动时气缸内无爆发声,排气管排气有气无力,且排出的气体干燥无味,这种现象出现大多说明油路系统问题。应分别检查油箱开关是否打开,油箱内的存油量,油路接头是否松动,按几下化油器加浓杆看是否有油流出。当发现上述部位正常仍无法启动时,可在火花室孔内倒入汽油再启动。若仍启动不着或冒烟偶尔着几次就熄灭了,说明化油器内量孔可能堵塞,拆下浮子室取下量孔用吹气或清洗的方法使用畅通,千万不可用金属丝通量孔。

③启动时气缸内无爆发声或爆发声杂乱化油器或消音器回火放炮,且消音器排出的气体潮湿有汽油味。出现以上现象大多是电路系统的毛病。

无爆发时应首先取下火花室,将火花室放在高压线上的火花塞护罩上,并将火花室侧电极与机器的金属部分相接触,迅速转动轮启动轮看有没有蓝色的火花跳过,若没有,应分别检查电路各个部件。对于旧机器如果电路、油路都正常,仍无法启动,可进一步判断压缩压力是否太小,这时可取下火花塞倒入气缸内少量机油,然后装好火花塞。如果能够着火说明气缸压缩不好,应拆开气缸盖,检查缸垫是否破坏,拿下气缸检查活塞环和气缸是否磨损过度。

④各部均良好,由于启动环境温度过低,机器太冷,汽油不易雾化,也不易启动。

⑤若管路接合不严,油少气多或空气滤清器堵塞油多气少均不易起动。

⑥起动拉绳的方向技巧及启动速度对能否启动也是有影响。

⑦启动时若阻内门开度不恰当也不易起动。

2、发动机功率不足,通常说没有有劲。

主要有五个方面原因:

①机器压缩力不足:活塞、活塞环、气缸磨损、更换新的。

②点火时间不对、过早或过迟对充分发挥功率都不利,对于新机器点火时间要在规定的范围内(指原装有白金的汽油机)对于现在的内转子磁电机(指现有汽油机)使用过后也需调整间隙。

③混合气过稀和过浓。

④曲轴箱压力不足:机体漏油,曲轴箱密封垫破损,更换。前后半曲轴箱漏洞油漏气,油封损坏,更换新的。

⑤发动机过热,机器不要长时间超负荷运转,及时清除气缸盖,活塞顶部积炭。

3、汽油机运转不平稳。

①发动机有敲击声。、活塞、活塞环气缸磨损过大,活塞销与销孔磨损或曲轴主轴劲、滚针轴承磨损。修理或更换新件。

②有金属敲击声(爆燃)。汽油机过热,燃烧室积炭或汽机油牌号不符合规定。冷却、清除有关部件的积炭或更换规定牌号的汽机油。

③汽油机断火。浮子室内有水或沉淀机油,火花塞断电器间隙不合适或定子松动。清除积炭,调整间隙或更换新件。

二、常见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一)油路系统

1、断油 (指气缸内没进油)

原因有:油箱无油,油箱盖小孔堵塞,油开关小孔堵死,主量孔堵死,浮子室漏油,化油器针阀卡死,油路密封不良进气形成气阻。

2、混合气过浓。

现象:起动时,进气法兰连接处有油渗出,运转时消音器冒黑烟,燃烧室及排气口积炭严重,低速时排气管有“噗噗”声,功率不足。

原因排除:

①化油器浮子室内油面过高,调整油面高低(浮子下面与主量孔平齐为好)。

②量孔增大,磨损或用硬物清洗致,更换量孔。

③阻内门没有完全打开(起动时一般冬天开1/3,夏天开2/3,等起动后全打开)。

④油针长簧位置太低,调上一格。

⑤空气滤清器堵塞,取下清洗。

3、混合气过稀

现象:机器猛加速时,转过反而下降,甚至熄灭,关小阻风门开度,转速又回升;机器运转一段时间就过热,机器没有劲。

原因:

①混合油量不足或油路系统不畅通,加油、修复、畅通。

②浮子室油面高度较低。调整针阀支架,使浮子下平面与主量孔齐平。

③油路或量孔有堵塞现象。检查油路,洗净量孔。

④油路各油管接头处,因密封不良空气渗入。使油量发生波动,检查紧固密封好。

⑤化油器针阀卡死,燃油进不来,清洗修复。

⑥油针卡簧位置太高,向下移一格。

⑦进气法兰与化油接联处不密封,进入了多余的空气。应安装好既可。

4、汽化器通气孔漏油。

原因与排除:

①针阀卡住,针阀不密封,清洗。

②浮子损坏漏油,更换。有时按几下加浓杆后油充满浮子室,松开加浓杆浮子不能迅速浮起针阀关不上也易漏油,这时只要螺丝刀轻敲几下浮子就可以了。

5、汽油机工作一段时间后,汽油消耗量明显增大。

原因排除:

①油箱或油路某个地方有漏油情况出现。

②汽油机活塞环和气缸过度磨损,使压缩压力降低燃烧不良,运转冒黑烟。

③燃烧室、活塞顶、活室环大量积炭,造成燃烧恶化。

④点火时间不正确。

(二)电路系统故障

电路系统最易出现的故障与排除

1、火花塞积炭造成火花塞侧电板和中心电极短路,造成机器突然停车,此时只要待机冷下来后,拆下火花室清除积炭既可。

2、火花室绝缘损坏 通常说漏电,检查方法通常下黑暗处火花塞许多地方发火,且中心电极和侧电极处火花呈暗红色很弱,更换新的。

3、火花塞罩与火花塞与高压线脱落,造成高压线断路或有油污造成断路,清洗装牢。

4、现磁电机已改为内转子定子点火,定子上的两颗螺栓,以及在高速运转时产生的震动,都会引起螺丝松动,或者定子与转子的间隙改变而断路,需作调整,紧固。

磁电机发出的高压火花呈暗红色。火花室的正常跳火颜色是蓝白色的。呈暗红色,说明电路有毛病,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①定子和转子间隙不对。②火花塞漏电。③磁钢的磁性(也叫转子)变弱。定子受潮绝缘性降低,有局部短路情况存在。④定子和转子油污大多。⑤火花塞间隙不对,需调整。

(三)压缩压力不正常。

原因

1、活塞环磨损、折断、卡死、推失去弹性。

2、火花塞松动漏气。

3、气缸盖与气缸结合面或气缸与曲轴箱结合面的垫片损坏,或四根缸体双头螺栓、螺母松动。

4、曲轴二端油封损坏,掉落或失效。

主要原因:

①油封弹簧脱落或弹力不足。

②油封刃口有损坏。

③油封内圈磨损过大。

④装油封轴颈不光滑,有沟痕或损伤。

⑤油封装配时没有能平正压入。

(四)其它

1、汽油机拉缸

汽油机在运转时,有时突然停车,有时还发出异常的响声,待车冷后活塞仍能上下运动,但缸体周围出现许多顺活塞运动方向的伤痕,通常称作拉缸。造成拉缸原因有:

①活塞与气缸润滑不良,甚至干磨擦,混合油比例不对,机油太少或没有加机油。

②活塞环折断,咬死在活塞上或活塞环开口过小。

③活塞销卡簧折断或脱落。

④连杆弯曲致使活塞偏向一侧紧压缸壁。

⑤机器过热,冷却风扇损坏或风罩被污物堵塞,致使油膜破坏润滑恶化。

2、汽油机积炭严重

所谓积炭,就是未燃烧掉的燃油受热裂解变成炭沉积在燃烧室,活室顶、排气口处,积炭形成后会造成燃烧恶化,引起爆燃、排气不畅,活塞环卡死,合机器难于发动,功率不足,若积炭不及时清除会损坏机器、

①机油牌号不对,混合比例不对。

②压缩压力不足,火花能量太小,点火时间不对,使燃烧不完全。

③汽油雾化不良。

④机器温度太低。

⑤混合气太浓。

3、汽油机运转时有异常响声。

异常响声有三种情况:

①燃烧声听起来时象杂乱的金属敲击声,比较清脆当突然关闭油门时此种声音就消失。造成的原因是燃烧室积炭;机器局部过热;汽油抗爆性太差、辛烷值太低,造成不规则燃烧。

②金属撞击声、停止供油此声音仍能听到,怠速特别明显。原因:连杆小头衬套磨损,衬套与活塞销的间隙增大。连杆大头轴承间隙太大。

③机器运转起来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于燃烧声的“哗哗”声,调整时特别明显。原因:曲轴前后轴承磨损,间隙过大,连杆轴劲磨损。滚动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