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PLC小程序(小白求指导)

楼主(2012-09-16):
一个很简单的程序,但是本人还未入门,求各位大大帮忙

一共8个开关,控制8个灯,相邻两个灯中间的间隔时间需要大于5S,如果触发时间小于5S,则等5S够了以后亮。

就这么个小程序。。。

网友A:
两个灯之间用定时器吧,上一个灯亮之后计时,定时器常开串联在下一个灯的开关后。

楼主:
对:王者之师——梁真关于两个灯之间用定时器吧,上一个灯亮之后计时,定时器常开串联在下一个灯的开关后。 内容的回复:

如果是两个灯的话可以使用计时器,但是要考虑到8个灯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王者之师——梁真关于两个灯之间用定时器吧,上一个灯亮之后计时,定时器常开串联在下一个灯的开关后。 内容的回复:如果是两个灯的话可以使用计时器,但是要考虑到8个灯该怎么处理呢?

    8 个灯就用 8 个计时器啦, 是什么型号的 PLC 呀, 或是你做一个功能块, 当有输入信号后就开启计时, 达到 5S 后再输出这个功能块的 点到下第一个灯中串联呀.

网友C:
各厂家 的PLC的中一般都会有移位指令的,参照编程手册,使用移位指令也可实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各厂家 的PLC的中一般都会有移位指令的,参照编程手册,使用移位指令也可实现。

此法很好。移位的条件是5s延时到 and 触发条件

网友E:
应该不像楼上说的如此简单。

1 比如3号灯,在2、4号灯不亮时,是要可以及时启动的。

2就以3号为例:台达

ld x3

 MPS

 LDI y2

 ANI y4

OR T100

ANB

OUT Y3

 MPP

LD Y2

OR Y4

ANB

TMR  T100  K50

网友F:
之前刚入门做的,呵呵,我只有一个开关控制,你可以看看!!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8/2012083109551900001-1.shtml

网友A:
有的个开关控制。各控制一个灯,用移位指令不行吧。

网友G:
为了缩短程序,以4个开关为例:

楼主:
对:robotH关于为了缩短程序,以4个开关为例:内容的回复:

不好意思没看懂啊,高手再详细点啊。。

网友H:
给你编个程序供参考:该程序特点:8个开关的动作次序随意,开关闭合的间隔时间连续几个小于5秒,对应灯都可确保间隔5秒后亮。

     本程序经上机运行动作正确。

网友G:
12楼请把程序发附件上来,我上PLC测试一下

网友G:
解题思路:1、每个输出Y对应一个寄存器D,Y0-Y7对应D0-D7,只有D中的值=0时Y才能输出

2、当输入X=1时,同时相邻的Y不等于1时,将相邻的两个寄存器D赋值5秒

3、D寄存器不等于0时,每秒减1

4、当X=1,同时对应的D=0时,对应的Y输出。

网友I:
楼主再把要求写详细些,不然理解相差甚远,最好附加两个例子说明你要的效果。

楼主:
对:wyb2866255---王者之师关于给你编个程序供参考:该程序特点:8个开关的动作次序随意,开关闭合的间隔时间连续几个小于5秒,对应灯都可确保间隔5秒后亮。     本程序经上机运行动作正确。内容的回复:

谢了。。。最佳回复设错了啊....

楼主:
对:wyb2866255---王者之师关于给你编个程序供参考:该程序特点:8个开关的动作次序随意,开关闭合的间隔时间连续几个小于5秒,对应灯都可确保间隔5秒后亮。     本程序经上机运行动作正确。内容的回复:

你这个是西门子的PLC吧?能不能把这个软件给我发一下啊~我用的是3S的PLC,不能试验这个。。

网友H:
    17楼:我编得是西门子S7-200的程序。对不住,s7-200的编程软件我没有,你可通过你的搞过S7-200的朋友帮你安装这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J:
17楼:我编得是西门子S7-200的程序。对不住,s7-200的编程软件我没有,你可通过你的搞过S7-200的朋友帮你安装这个软件。

thank you all the same

网友G:
12楼的程序是否做了很多改动啊?与第一次贴出来是差距很大。由于程序没有上传,我一步步录入进行了测试。发现有以下问题:

1、对应的输入断开时,输出不断开

2、间隔输入时,不立即输出,有1秒左右延时。例如:I0.0输入,Q0.0输出,马上再I0.3输入,Q0.3过了1秒才输出。而按照题意,应该马上输出。

网友G:
楼主的要求我理解是这样的:

1、8个开关控制8个输出(灯),开关打开灯亮(但受第2个条件限制),开关断开灯灭。

2、相邻的灯不能在同一瞬间点亮。例如:2号灯亮了,马上打开1号灯(或3号灯)开关,1号灯(或3号灯)不能马上亮,要延时5秒后再亮。不是相邻的灯,比如4号灯,则不受此限制。

网友G:
12楼的程序还存在一个问题:

当Q0.0=1时,过了5秒,I0.2输入,Q0.2=1,然后再I0.1输入,此时Q0.1马上输出了,这是不对的,只考虑了Q0.0对Q0.1的影响,没有考虑Q0.2对Q0.1的影响。 应该Q0.2的输出触发一个新的5秒计时,也就是Q0.2ON5秒后,Q0.1才能输出.

网友K:
对:robotH关于解题思路:1、每个输出Y对应一个寄存器D,Y0-Y7对应D0-D7,只有D中的值=0时Y才能输出2、当输入X=1时,同时相邻的Y不等于1时,将相邻的两个寄存器D赋值5秒3、D寄存器不等于0时,每秒减14、当X=1,同时对应的D=0时,对应的Y输出。内容的回复:

我一想就想到用定时器去做了,你这个挺有创意,学习了

网友L(2017-01-09):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M(2017-12-30):
很久以前的帖子了,用小PLC实现梯形图,简单易懂。供大家参考

网友M:
使用梯形图  请参考

网友N(2019-07-06):
简易梯形图编程 超小PLC

网友O:
回去编写一下程序试试

网友N:
好的  用产品提供技术服务   使用很简单    有问题一起讨论

网友M(2019-11-22):
简易梯形图编程

网友P(2020-05-25):
大开眼界哦

网友N(2020-09-16):
超小PLC   简易梯形图编程

网友Q(2021-09-03):
程序要求不清晰。

点亮灯是一直亮着还是亮一下?是亮开始以后五秒还是熄灭以后五秒才能点亮其它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