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电机是怎样烧的?

楼主(2012-09-16):
11KW.4极的电机,今天下午烧的

楼主:
再发一张,非要弄够10个字,烦人,呵呵

网友A: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
没看出什么内容。。。。。。

网友C:
缺相,要不不会烧一包线圈。

网友D:
就是缺相。

网友E:
神人  &   神图。。。。。。。。。。。。。。。。。。。。。。。。。。。。。。。。。。。。。。。。。。。。。。。。。。。。。。。。。。。。。。。。。。

网友F:
一看就是缺相,只烧了一相

网友G:
有缸相的可能性,也会有你的这相线漆包线破皮碰到外壳吧?

网友H:
缺相烧,三角形接法缺相烧一相线包,星形接法缺相烧两相线包。

网友I:
都是高人..这也看得出来...学习了...

网友J:
缺相。可能是电源缺相,也可能是先绕组的薄弱环节故障对地放电后烧坏绕组引起缺相。

网友K:
我认为是一相接虚出得问题。

楼主:
这是我们治污站的一台抽水泵上的电机,怎么说呢,这里坏境不是很好,控制盘就在就地,我到县城的时候,同事正在换电机,我看了看,热继电器虽然用上了,但控制线根本都没经过热继电器的95和96常闭点,我把控制线改了一下,该控制线的时候,一动热继电器,从接触器到热继电器上的两根线就那么一晃给掉了,我又从新紧了下线,改好后,我来到电机旁,一看,烧了一组线包,我明白了,这样才是原来在书上看到的:缺相三角接法的电机烧一组,星性接法的烧两组呀。所以说有些东西只有实践了才能彻底弄懂,也才能印象深刻。光看书也不行。刚好也新买了一个手机,发论坛上来一看看像素如何,二也让新电工学习下,共同进步!老电工一看就知道咋回事的,呵呵、不过大家都是从新手过来的。温故而知新!最后也有可能是虚接引起的。应为刚开始的时候没彻底掉下来,我动了一下才完全掉下来的。

网友L:
就是缺相。就是缺相。

网友M:
烧电机最常见是缺相和接地,解决缺相的最经济的方法是用JD-5电动机保护器, 价格30元左右,一般用途都可以可靠保护了

网友N:
只看这张图片也具体分析不出是什么原因烧电动机的。但是烧电动机的原因是有多种情况的:1)缺相运行;2)绝缘降低;3)电动机转子卡死;4)长期过负荷运行。

网友O:
那手,没有受伤吧,该是铁锈?

网友P: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Q:
有好多是因为转子卡死而引起的

网友R:
哦,你的手烂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R:
哦,你的手烂了~~~~~~~~

丫头眼睛厉害哈,破皮都看出来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这是我们治污站的一台抽水泵上的电机,怎么说呢,这里坏境不是很好,控制盘就在就地,我到县城的时候,同事正在换电机,我看了看,热继电器虽然用上了,但控制线根本都没经过热继电器的95和96常闭点,我把控制线改了一下,该控制线的时候,一动热继电器,从接触器到热继电器上的两根线就那么一晃给掉了,我又从新紧了下线,改好后,我来到电机旁,一看,烧了一组线包,我明白了,这样才是原来在书上看到的:缺相三角接法的电机烧一组,星性接法的烧两组呀。所以说有些东西只有实践了才能彻底弄懂,也才能印象深刻。光看书也不行。刚好也新买了一个手机,发论坛上来一看看像素如何,二也让新电工学习下,共同进步!老电工一看就知道咋回事的,呵呵、不过大家都是从新手过来的。温故而知新!最后也有可能是虚接引起的。应为刚开始的时候没彻底掉下来,我动了一下才完全掉下来的。

有时候会有这情况的,螺丝嘛,出场时候是拧紧的,

但是时间长了,会松动呢。

网友T:
你们运行的时候,不经常听听电机的声音?不经常用钳表量一量电流??日常耽误一两分钟,可是要比电机坏了以后再修省时省力!

网友U:
图片不很清楚,看样子应该是缺相造成的。

网友V:
神人,从图上怎么看出一相烧了?给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W:
过热 烧坏 转子轴承外圆有磨损迹象(通畅 说的 轴承跑外圆)造成转子与定制机械摩擦过热烧坏

网友X:
缺相,经常遇到的,大功率的电机没有过。

网友Y:
这种情况跟我修过的电机很多都像,两个可能:1、轴承卡死,负载太大而烧线圈。2、却相。

网友Z:
开关接触不良烧的。

网友AA:
根据11KW 功率的电机,一般是三角形接线,缺相时,比如,A-B通电,C相没有电,那么时间长了A-B相,就要发热烧坏。现在这个现象就是C缺相。如果是星形接法的电机,就是小电机,一般在5.5KW以下的电机,如果缺相,就会烧坏二组。

网友AA:
回复9楼的大师,赞同你的技能和判断。

网友AB:
缺相是必须的

网友AA:
原来楼主已经解释了,真是个好同志。

楼主:
几天没上论坛,今天上来发现这个帖子还被版主加精了,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