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 webspace adminstration打开问题

楼主(2012-09-16):
现在使用IFIX webspace时出现的问题,我电脑室XP SP3 professional<此处内容被屏蔽>的系统,已经安装IIS,打开IFIX websapce administration的时候提示无法与application publishing service进行通信,服务可能没有运行。

在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里面找到ifix websapce application publishing service服务也启动不起来,

去网上搜索答案提示没有安装IIS及应用服务器,我IIS已经安装好了。我现在的工控机是正版的XP SP3 professional。

不知道该问题怎么解决,希望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

网友A:
服务被禁止了?还不能开?是不是装了360此类的垃圾软件啊……

楼主:
对:thomastop关于服务被禁止了?还不能开?是不是装了360此类的垃圾软件啊…… 内容的回复:

重新装了系统重新安装的IFIX软件,可以使用了,应该是360垃圾软件把一些服务屏蔽了。

网友B(2013-06-28):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没装360,杀毒软件,没能解决此问题,能否指点?

网友C:
哥们 你最后是如何解决的 能否指点一下 QQ 419678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