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细讲解如何安装德尔塔巴流量计

楼主(2012-09-17):
1、对于I型的传感器,已将检测杆与一段管道焊成一体,安装时必须使传感器在流体流动方向内。要求工艺管道的内径与传感器的内径一致,或至少在上游直管段所要求的长度范围内传感器的轴线与管道轴线夹角尽可能为零。

其他类型的传感器是将其检测杆插入工艺管道中,安装时除了总压孔应正对流速方向外,必须保证传感器检测杆与工艺管道的轴线垂直,其允许的位置角压偏差如图五所示。

传感器总压孔中心与管道轴线夹角应小于7°

传感器检测杆沿管道直径方向插入到底部,其角度偏差小于7°

对于垂直管道传感器可安装在管道水平面沿管道圆周360的任何位置上,高低压引压管应处于同一平面上,由图六(a)所示;当测量液体时,应向下侧倾斜安装如图六(b)所示;当测量气体的蒸气时应向上倾斜安装如图六(c)所德尔塔巴流量计http://www.jsjhjt.net

示。

2、直管段

由于传感器是以速度面积法为基础,采用近似积分理论,用较多的点来描述。

分布方程,并且是在充分发展的速度分布条件下建立的。所以,为了能得到一个理想的分布,必须在传感器前后有一定长度的直管段(见下表) 序号均速管流量传感器安装位置上游侧A下游侧B

有整流器无整流器

同一平面不同平面

1有一个90°弯头或三通6D7D9D3D

2在同一平面内有两个90°弯头8D9D14D3D

3在不同平面内有两个90°弯头9D19D24D4D

4管道直径改变(收或扩)8D8D8D3D

5部分开启的闸阀、球阀或其它节流阀8D8D8D3D

 (2)在管道段不足的情况下,上游应占管道全长的70%,下游占30%,此时仍可给出稳定的示值,但准确度下降。

   4.1.3夹紧传感器的装置应保证不泄露,不松动,不位移。

4.2维护

4.2.1传感器应在工艺管道大修时进行定期清洗,清洗的办法很多,例如用气源吹除检测管内积存污秽;用煤油和软丝刷洗净,使各取压孔保持通畅。

网友A:
这个不错的,大家可以学习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