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系列PLC编程口坏了

楼主(2012-09-17):
FX2N系列PLC的自带422圆形编程口损坏了,无法进行通讯,怎样处理?

网友A:
通过用FX2N-232-BD或者FX2N-422-BD选件与plc连接.

网友B:
一般是通讯芯片坏了

可以修 不难

www.ytleader.cn

网友C:
无法通讯,首先要检查通讯芯片3405      其次要检查 四组稳压管RD7.5S

如果您自己不能解决问题,可以联系我呀,专门从事工控设备维修的:15150156407  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