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变频器刹车问题

楼主(2012-09-17):
   现在两台 3.75KW 的带有齿轮箱电动机组同时拖动产品高速旋转,在传动中四个转轮较大,停下时有较大惯性,因原设计时两电机不带刹车,只是在电机尾加有散热风扇.现因控制输出断开控制时电机还有高速旋转需要一段时间才停下,影响下一产品的定中工作.

  上图是工作时定中状态

   这是设备在夹着车轮高速旋转检测状态

  现想更换一台 INVT 变频器控制,请问输出能快速制动停车吗?

楼主:
请问这个是直接加装两个刹车方便,还是加装一台变频器搞一拖二呢? 变频器停车时不需要外接刹车也能让电机在2S 内停下不运行吧?

网友A:
假如负载大,惯性大的话,能加制动电阻才能在短时间内停下来,当然还得配以设置停车直流制动才行

网友A:
至于你提到的 INVT 变频器,因我们也是变频器厂家,在这里不方便对其他厂家进行品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于你提到的 INVT 变频器,因我们也是变频器厂家,在这里不方便对其他厂家进行品论

   一般变频器不是都有输出制动功能吗,也就是不是利用电机刹车来进行制动的说法 !

网友A:
15KW以下的变频器一般都会内置制动单元的,但是很多厂家都没有装制动电阻,只有客户要求才装的

网友B:
应该加制动电阻,这样可以释放制动时候的能量,防止对变频器的冲击,刹车应该是机械刹车。

网友C:
一般情况下这样解决制动问题的,变频器加制动电阻,然后机械上加抱闸制动!

网友D:
如果速度和定位精度要求不是太高的话,倒是可以考虑,定位停止前做一级低速段,会比较好利用惯性,减少冲击。

网友E:
必须增加制动电阻,否则会经常报过流故障!

网友F:
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机械部分加刹车,如果不太容易实现的话,那就要在变频器上加刹车电阻,这样的话,你惯力这么大的话,也不是十分安全。

网友G:
可以用矢量控制的变频器  直流制动效果很好!

网友H:
楼主可以尝试用两种方法,一种就是利用变频器的继电器输出功能,将该继电器设置成抱闸或者在一定的频率范围内动作来控制抱闸;另一种方案就是设置直流制动(加刹车电阻),这里要注意设置加减速时间,不然会引起过流故障。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机械部分加刹车,如果不太容易实现的话,那就要在变频器上加刹车电阻,这样的话,你惯力这么大的话,也不是十分安全。

。。。。。。。。。

网友J:
如果负载不是太大,  可以加直流制动。     只用一个时间继电器     一个变压器      一个整流桥即可。

在停车时接通直流电路,根据效果【调整时间】

网友A:
其实说了半天,买个大一档的变频器,加上制动电阻,再者加上直流制动就好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讲解, 旋转起来后是有一点惯性的,因为图片你们可看有四个 R = 40 圆铁饼,现在是不想外加机械刹车 , 那个比较有难度,只是想通过变频器的输出来制动,制动可实现 4 S 内的减速停车也行 !

网友F:
那就简单多了,找个电阻接到变频器上即可,停车方式选成减速停止。具体电阻的功率,这个每个厂家的变频器都有区别的,你可以查下变频器说明书。

网友K:
运动天使的方法很好,我用过,既经济效果也好。只是做好后要测一下刹车电流不能太大

网友L:
如果用减速停车加直流制动做快速停车的话,你最好是对变频器的散热再下点功夫,这样频繁用变频器进行制动会使变频器过热,虽然变频器会自行保护,但会影响工作!

网友M:
如惯性大的话..还是有刹车的电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负载不是太大,  可以加直流制动。     只用一个时间继电器     一个变压器      一个整流桥即可。 在停车时接通直流电路,根据效果【调整时间】

   你好,请问这个整流桥是输出多少 V  的直流电? 还有就是这个直流两根线接到哪 ?

网友N:
引用 网友O:
网友A 的回复内容: 至于你提到的 INVT 变频器,因我们也是变频器厂家,在这里不方便对其他厂家进行品论    一般变频器不是都有输出制动功能吗,也就是不是利用电机刹车来进行制动的说法 !

现在大多品牌的变频器都有自带刹车的系列可供选择,你只要询问下供应商便可解决

网友P:
如果负载不会过大,给变频器加上制动电阻,设置停止刹车制动吧,然后调整好减速时间,效果应该可以好很多。

网友Q:
加个制动电阻。。加一个大功率。散热快的(频繁制动的话,就需要一个大功率的,如果不是很频繁,用一个小一点功率的也可以。。。。。电梯运行起来比你的惯性大吧??照样很稳的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