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高数计数器HSC0问题

楼主(2012-09-17):
当我设为减计数,当计数到0以下时,为什么没有出现负号,反而是429494619**,一串数字,怎样才能出现负值呢,

网友A:
那个已经是负数了,你吧这个变量 输入到 状态表中 在线监控一线,选择数据类型 为DINT , 有符号类型,既可以看到  负号了。 或者 在HMI 设备上,关联一个变量,类型设置为 DINT 即可看到负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