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伺服
关于台达ASDA-B2伺服驱动器混合模式的使用

楼主(2012-09-17):
我想要使用ASDA-B2这个伺服驱动器的混合功能,可是请教了我们这里的台达的工程师们都说没有这样用过,晕了都。我使用的功能是位置/扭矩混合,现在位置模式已经可以正常工作了,可是扭矩模式不知道如何才能正常工作?如何才是正常工作?如何进行简单的测试?扭矩模式下发脉冲还有没有作用??现在是扭矩模式下发脉冲伺服电机照样动作,这不是我希望的,我希望的是扭矩模式下只有出现过扭矩时才自动动作.不知道我这种想法对否?请高手给与指导!!!谢谢!!!

网友A:
您好!B2伺服的混合模式为:1)速度-位置混合模式(PT-S),模式码06;2)速度-扭矩混合模式(S-T),模式码:07; 3)扭矩-位置混合模式(PT-T) 模式码 0A,详细的设定方法请看B2伺服手册的6.5章节,谢谢!

网友B(2012-11-02):
你好,我用的是AB系列的伺服电机,用速度位置混合模式,通过PLC控制,在从速度模式切换到位置模式的时候会有多大的延时,或者说我控制S-P导通后过多长时间触发CTRG才会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