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CS1系列模拟量输入模块设置步骤是什么?

楼主(2012-09-17):
1)地址分配根据单元号:

N=CIO2000+10*UNIT开始的连续10个字(UNIT=0-95)(UNIT为单元号)

M=D20000+100*UNIT开始的连续100个字

2)量程选择:根据不同模块选择相应的电压或者电流量程

3)接线:按照接线图接入输入+和输入-

4)开关设置:

◆操作模式开关:普通模式,12号开关拨为Off;调整模式,1号开关拨为On2号开关拨为Off。(正常情况下不使用调整模式)

◆电压/电流开关:电压输入时将开关都拨为Off,电流输入时将开关都拨为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