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组态软件如何编写程序控制danfoss变频器

楼主(2012-09-17):
请问MCGS组态软件如何编写程序控制danfoss变频器启停,还有读写频率、电流。谢谢!

网友A:
手头上没有丹佛斯详细的说明书,不过做过MCGS和台达变频器,MCGS和易驱变频器及MCGS和西林变频器的通讯测试工程!现以台达VFD-E变频器举例说明(应用:食品包装机械)

注意:添加寄存器通道时,起始地址均为1,这是遵从Modbus协议的,即所谓的“协议地址”,对于部分寄存器起始地址为0的设备,通道添加时,地址应加1处理。

设置主站协议,变频器协议与主站协议应该一致。

1.启动命令地址:H2000。HMI上建立变量“变频运行”,对应人机4区地址读写8193,利用脚本程序“变频运行”=1,变频停止。“变频运行”=2,变频启动。

2.设定频率地址:H2001。HMI上建立变量“设定频率”,对应人机4区地址只写8194,数据输入框关联“设定频率”变量即可。

3.输出频率,输出电流,输出电压等。只需根据相关的通讯地址,将16进制数据转换成10进制数据+1便是对应到人机上的地址。如果小数点位置不对的话,再做一下数据通道处理即可。如需工程案例,留下邮箱给我!

楼主:
讲的非常详细,手头只有丹佛斯的变频器,我再试试。我的邮箱:lmxbyd@126.com ,能给发一份工程案例,万分感谢,正在学习中,谢谢。

网友A:
对:高殿卒关于讲的非常详细,手头只有丹佛斯的变频器,我再试试。我的邮箱:lmxbyd@126.com ,能给发一份工程案例,万分感谢,正在学习中,谢谢。 内容的回复:

已发了2个测试工程案例,请参考!

楼主:
发送的案例已收到,非常感谢!

网友B(2012-11-24):
你好,可以放一份,MCGS与台达变频器通讯的实例吗,谢谢。adonglong123@qq.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可以放一份,MCGS与台达变频器通讯的实例吗,谢谢。adonglong123@qq.com

网友D:
你好,我也是用MCGS组态,要与英威腾变频器通讯,然后控制,能否发几份MCGS和变频器通讯的案例吗?十分感谢!我的邮箱:zhangshubin417@126.com

网友D:
你好,我现在的问题是:MCGS显示的变频器的运行频率为:5000,怎样进行处理,才能显示正常:50Hz,同样,母线电压也是这样的情况,就是小数点的位置不对,不知道如何设置?还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对:张书彬417关于你好,我现在的问题是:MCGS显示的变频器的运行频率为:5000,怎样进行处理,才能显示正常:50Hz,同样,母线电压也是这样的情况,就是小数点的位置不对,不知道如何设置?还请高手指教!!内容的回复:

小数点处理的方法很多,最简单的是做通道处理。

双击你的设备0-MODBUUSRTU设备进去设备编辑窗口,选中需要小数点处理的数据,通道处理---工程转换(比如设置输入最大值5000,工程最大值500000就OK了。

网友E(2012-12-24):
亲吻那颗树您好,您说得很好,也很详细。能否做一个MCGS与三晶变频器用MODBUS通讯的样例给我?我的邮箱是zhengchungqing@sina.cn

网友F(2013-04-09):
你好,我现在做用MCGS 的通讯来控制变频器,也给我发一个类似的案例,谢谢了!!!邮箱:

wsxiaozhifeng@126.com

网友G(2013-06-12):
您好 我也在做和三菱变频器的485通讯测试,能否发一格案例参考,谢谢 270501731@QQ.COM

网友:
MCGS与台达M系列变频器通讯案例能否发一份给我,没弄过与变频器的通讯,还有通讯线咋连接?谢谢faith8722@sina.com

网友H(2013-09-11):
引用 网友A:
手头上没有丹佛斯详细的说明书,不过做过MCGS和台达变...

你好,我现在做用MCGS 的通讯来控制变频器,也给我发一个类似的案例,谢谢了!!!邮箱:

852094786@qq.com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高殿卒关于发送的案例已收到,非常感谢! ...

 能发我一份和台达变频器的吗。。。。871356965QQ。com

网友J:
正在学习,能发我一份和三菱变频器通讯控制的案例吗wf9256@163.com

网友K(2013-12-02):
亲吻那棵树你好,能否发一个MCGS与富士变频器的案例,没有的话台达的好行!拜托!YSJ163COM@126.COM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手头上没有丹佛斯详细的说明书,不过做过MCGS和台达变...

 跪求MCGS和变频器的工程案例,shian330@126.com   感激不尽

网友M:
跪求MCGS和变频器的工程案例,654137597@qq.com   感激不尽

网友N(2014-02-12):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关于讲的非常详细,手头只有丹佛斯的...

 您好。最近也在学习。请大侠发一份实例,邮箱:jstzdingpeng@126.com

谢谢!!!

网友N:
引用 楼主:
发送的案例已收到,非常感谢!

 您好。最近也在学习。请大侠发一份实例,邮箱:jstzdingpeng@126.com

谢谢!!!

网友O:
你好,现在正在学习,想要一份,fly120721@163.com,谢谢

网友P(2014-04-01):
MCGS与台达变频器通讯案例能否发一份给我,没弄过与变频器的通讯,拜谢wang.j.h10@163.com

网友Q:
请高手发个实列给我,谢谢。847595050@qq.com

网友R:
能给我一份与台达变频器的通讯案例吗?谢谢!!!    xvyuliang@126.com

网友S:
能否给我一份与台达变频器VFD-M的通讯案例吗?谢谢!!!815031476@qq.com

网友T(2014-05-15):
你好,我也是用MCGS组态,要与英威腾变频器通讯,能否发几份MCGS和变频器通讯的案例吗?十分感谢!我的邮箱:jgd1035407223@163.com

网友U:
引用 网友A:
手头上没有丹佛斯详细的说明书,不过做过MCGS和台达变...

刚学MCGS,驱动台达变频器,能发一个MCGS工程例子给我嘛?谢谢

网友U:
引用 网友A:
手头上没有丹佛斯详细的说明书,不过做过MCGS和台达变...

刚才忘记写邮箱了,2105262248@qq.com

网友U:
引用 楼主:
发送的案例已收到,非常感谢!

你好可以给一份MCGS和变频器通讯的实例嘛?谢谢!!!2105262248@qq.com

网友A(2014-07-28):
引用 网友U: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发送的案例已收到,非常感谢!...

好久没登陆了,不好意思,明天我给你发几个案例!

网友V:
我现在需要用昆仑组态软件控制变频器,变频器是施耐德的,驱动程序里面没有,请问该怎么办呢?而且这个怎么控制呢,控制策略脚本程序是怎样的?我是小白,不懂,但是有任务需要速成,麻烦帮一下忙非常感谢、、、1065900613方便的话能加一下吗?

网友W:
能给我发一份案例吗?正在用MCGS 。

xianban7@163.com 谢谢

网友X(2014-10-12):
能否给我也发一份??总是通讯不上(易驱)的。75519589@qq.com

网友Y:
你好!发送一份MCGS与台达变频器通信案例给我,在次叩谢!ywc555@163.com

网友Z(2014-11-20):
你好,能发送一份mcgs和西林变频器的案例吗?谢谢了

7319381@qq.com

网友AA:
你好,可以放一份,MCGS与台达变频器通讯的实例吗,谢谢。xjf.82@163.com

网友:
你好,请问有没有MCGS与ABB 变频器的通讯样例,谢谢! 64915336@qq.com.

网友AB(2014-12-20):
你好,MCGS嵌入式组态软件如何控制danfoss变频器启动停止,目前我通过MODBUSRTU能实现通讯,就是无法启动停止操作。。。多谢。。。 18611186998@163.com

网友AC(2015-02-04):
你好,可以放一份,MCGS与英威腾变频器通讯的实例吗,谢谢!!!

80861235@qq.com

网友AD:
我也是刚学习这个的,能否发一份MCGS与台达变频器的给我呢,谢谢,1002969893@qq.com

网友AE(2015-05-18):
引用 网友AD:
我也是刚学习这个的,能否发一份MCGS与台达变频器的给...

网友AF:
回复内容:你好,我现在在用MCGS和四方的变频器做通讯,看了你评论,方便发一份案例我借鉴一下么?谢谢了

引用 网友A:
手头上没有丹佛斯详细的说明书,不过做过MCGS和台达变...

网友AF:
回复内容:你好,我现在在用MCGS和四方的变频器做通讯,看了你评论,方便发一份案例我借鉴一下么?谢谢了 379463010@qq.com

引用 网友A:
手头上没有丹佛斯详细的说明书,不过做过MCGS和台达变...

网友AG(2015-11-10):
你好可以发放一份MCGS和英威腾ET200变频器通讯实例吗?谢谢,18507852605@163.com

网友AH:
您好!麻烦您给我发一个MCGS和变频器通讯的案例好吗,多谢了,我现在在应用MCGS通过485控制丹佛斯变频器 我的邮箱:dongan@163.com

网友AH:
楼上的各位,有MCGS控制丹佛斯变频器的案例,请麻烦给我发一个,像你们学习学习,多谢了! 我的邮箱:dongan@163.com

网友AI:
高手啊,我是在工厂上班的,最近也在研究昆仑通态的触摸屏,和PLC,变频器也都能通讯上,略懂一点点,我正深入研究中,以后还望高手指点啊。

网友AH:
引用 网友AI:
高手啊,我是在工厂上班的,最近也在研究昆仑通态的触摸屏...

有昆仑通态的触摸屏和变频器通讯的案例吗,麻烦发给我一下,谢谢了,dongan@163.com

网友AI:
引用 网友AH:
回复内容:对: 网友AI  高手啊,我是在工厂上班...

有的,你想要昆仑通态和哪个变频通讯的案例呢?

网友AI:
这个群内有我发上来的,昆仑通态触摸屏和英威腾变频器通讯控制的实例,本人原创的。

网友AH(2015-12-13):
引用 网友AI:
回复内容:对: 网友AH  回复内容:对: 石志刚...

我想要昆仑通态和丹佛斯变频器的,谢谢了,其他的也行,我参考一下

网友AJ:
多谢楼主分享

相关案例请各位分享一份mandriva@163.com

网友AK(2016-03-16):
你好,能发份MCGSTPC与富士变频的通讯程序吗。G1S变频器

1251930510@qq.com

网友AK:
富士变频写频率地址是401794,问题就出在增加通道时,选择4区寄存器地址要1开头,可我这个是零开头呀,怎么输入了?

网友AL:
引用 网友A:
手头上没有丹佛斯详细的说明书,不过做过MCGS和台达变...

 1961595657@qq.com 组态软件输入频率值500对应变频器显示50赫兹,怎么把组态画面输入50对应变频器50赫兹,给一个案例学习一下 谢谢!

网友AM(2016-04-15):
大哥,你好。看到了你发的这个帖子,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哥,不知道方便不?我QQ:353768255,非常感谢。。。

网友AM:
引用 网友A:
手头上没有丹佛斯详细的说明书,不过做过MCGS和台达变...

你好,我想问一下、变频器和MCGS通讯时,是不是还要在变频器上设置一些参数。我的理解是直接在触摸屏上设置,变频器调到Auto  On模式上,别的不管。。

网友AM:
楼主这个帖子非常好,能否分享一下。变频器和MCGS连接的具体过程,我现在也是丹佛斯变频器和MCGS通讯,遇到了点问题。。

网友AM:
引用 网友AH:
楼上的各位,有MCGS控制丹佛斯变频器的案例,请麻烦给...

请问大哥有没有丹佛斯变频器和MCGS通讯的案例?非常感谢啦

网友AN(2016-06-21):
你好,我现在做用MCGS 的通讯来控制变频器,也给我发一个类似的案例,谢谢了!!!邮箱:

397485384@qq.com

网友AO: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关于讲的非常详细,手头只有丹佛斯的...

你好,亲吻那棵树,能不能发我一个MCGS组态软件编写程序控制三菱D740变频器启停、读写频率、电流的案例吗,谢谢你了,我的邮箱1141935039@qq.com

网友AP(2016-09-19):
求昆仑通态与台达变频器通讯案例,谢谢!   lgp89211@163.com

网友AN:
引用 网友AI:
这个群内有我发上来的,昆仑通态触摸屏和英威腾变频器通讯...

在哪呢?

网友AQ(2016-10-22):
师傅好啊,现在也做做一个modbus通讯,案例能发一个给我不?598279743@qq.com

网友AR: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也是用MCGS组态,要与英威腾变频器通讯,然后...

网友AR:
引用 网友AI:
高手啊,我是在工厂上班的,最近也在研究昆仑通态的触摸屏求,1161322546@qq.com

网友AS:
引用 网友A:
手头上没有丹佛斯详细的说明书,不过做过MCGS和台达变...

讲得很好,能否发给我1-2个工程案例,越详细越好,我正用,万分感谢!!!我的邮箱:hzfeng_6@163.com

网友AT(2016-11-29):
能给我发一份MCGS与台达VFD-M的通讯案例吗!万分感谢 pengwei2007@yeah.net

网友AU(2017-01-11):
您好能给我发一份MCGS与台达VFD-M的通讯案例吗!万分感谢!418428156@qq.com

网友AV(2017-05-07):
回复内容:亲爱的那颗树您万忙之中能发一个昆仑触摸屏与富士

 的变频器直接通讯调频率的程序给我吗谢谢。我的邮箱地址是wds88@163.com谢谢

网友AW(2019-03-08):
引用 网友A:
手头上没有丹佛斯详细的说明书,不过做过MCGS和台达变频器,MCGS和易驱变频器及MCGS和西林变频器的通讯测试工程!现以台达VFD-E变频器举例说明(应用:食品包装机械)注意:添加寄存器通道时,起始地址均为1,这是遵从Modbus协议的,即所谓的“协议地址”,对于部分寄存器起始地址为0的设备,通道添加时,地址应加1处理。 设置主站协议,变频器协议与主站协议应该一致。1.启动命令地址:H2000。HMI上建立变量“变频运行”,对应人机4区地址读写8193,利用脚本程序“变频运行”=1,变频停止。“变频运行”=2,变频启动。2.设定频率地址:H2001。HMI上建立变量“设定频率”,对应人机4区地址只写8194,数据输入框关联“设定频率”变量即可。3.输出频率,输出电流,输出电压等。只需根据相关的通讯地址,将16进制数据转换成10进制数据+1便是对应到人机上的地址。如果小数点位置不对的话,再做一下数据通道处理即可。如需工程案例,留下邮箱给我!

我想知道昆仑通态中脚本程序变频器运行=1变频器停止,变频器运行=2变频器运行这个怎么写,能发我邮箱吗?735713936@QQ.Com

网友AX:
这是高手,这真的是高手。

网友AY(2019-09-17):
引用 网友V:
我现在需要用昆仑组态软件控制变频器,变频器是施耐德的,...

施耐德的就走MODBUS,不用再变频器里面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