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H2系列PLC与51单片机利用台达提供的PLC-LINK通讯

楼主(2012-09-17):
利用台达PLC-LINK组网,EH2主机,站号为17。两台从机:一台ES,站号为1;一51单片机,站号为16。通讯过程中,ES从站与主机通讯正常,但是单片机与主机通讯老出现联机错误。在程序中专门做一个计数器,不到1小时,联机错误达到将近500次。大侠帮忙分析一下什么原因会造成单片机与EH2通讯出现这种情况? (通讯参数:H781。即9600,8,无,1。)

网友A:
楼主能把你的单片机程序发过来看看吗?也要做一个这样的工程!QQ715827301

网友B:
你的51单片机是不支持plcLINK的,这个通讯方式支持台达自己的产品

楼主:
楼上两位:事实是我们公司的一套设备, EH2主控(设为17号),ES分控。连接16台分站的模式。16号分站是51单片机,其他15个分站可以1-15按要求实际数量连接,一直用得好好的。这次是因为加了一些逻辑,需要单片机接收一些信号然后输出的这些信号通过RS485通讯方式让主站EH2获得。结果出现了一些问题。不能怀疑整个结构理论上有错?我一直认为是单片机程序有误,但是我一点不懂单片机(1楼的朋友,原谅无法帮你忙),需要找领导解决,他很固执说单片机程序没错,让我自己在PLC程序上解决。

网友C:
外部干扰也会造成这样的问题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EH2主控(设为17号),ES分控。连接16台分站的模式。16号分站是51单片机,其他15个分站可以1-15按要求实际数量连接,一直用得好好的。这次是因为加了一些逻辑,需要单片机接收一些信号然后输出的这些信号通过RS485通讯方式让主站EH2获得。结果出现了一些问题。不能怀疑整个结构理论上有错?我一直认为是单片机程序有误,但是我一点不懂单片机(1楼的朋友,原谅无法帮你忙),需要找领导解决,他很固执说单片机程序没错,让我自己在PLC程序上解决。

绝对是单片机问题!技术固执是没有用的

网友F:
帮你们做单片机项目的是外包的公司还是私人啊?

他有详读过台达的PLC-LINK通讯协议吗?

第一,单片机板的通讯485接口的抗干扰能力可能有问题;

第二,单片机的PLC-LINK上的协议时序上可能有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领导修改了单片机程序。可能正如楼上所说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