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电阻应变式称重传感器串联好还是并联好?

楼主(2012-09-17):
在电子称重系统中,一般都会用到多个称重传感器。对于多个电阻应变式称重传感器,到底是串联好还是并联好呢?

网友A:
我用过都是并连

网友B:
并联好,串联是早期的事情了,现在都是并联。

网友C:
现在称重传感器大都是并联的吧,精确度高

网友B:
要求精度的话,用接线盒,接线盒内有调整元件,可以协调传感器的灵敏度,测量精度会更高,也可以消除角差。

网友D:
各支点受力之和等于总重力,与秤盘上质量中心在哪位置无关。。。。。。

同步采样几个传感器信号不就行了吗,为嘛要调角差呢?

不明白

网友E:
      并联好。由于共地可用加法放大器,将几路传感器的输出信号进行放大累加。为确保精度应像4楼所说:“用接线盒,接线盒内有调整元件”即每个传感器器都设有调零与校准回路,校试时一个一个分别调零与校准。

网友F(2012-10-17):
现在一般都是并联的。5楼说的,现在的数字传感器就可以不用接线盒调整角差的。

网友G(2018-05-05):
直接来一个接线盒

网友H(2018-08-05):
引用 网友D:
各支点受力之和等于总重力,与秤盘上质量中心在哪位置无...

非常浪费,采集的东西搞不好比传感器还贵

网友I(2022-11-27):
不错,值得分享,大家一起学习,并连